请问大家,我的汉荣达A320光荣了,开机没反应了,该机也没复位键,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5-01-27):
请问大家,我的汉荣达A320光荣了,开机没反应了,该机也没复位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把电池断了

网友A:
据说可以电池反装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我已经试过拿掉电池隔几分钟再装上试验,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电池反装一下。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把电池拿掉,用导线连接机内正负电极,把机内电放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

电池反接不可取

楼主:
谢谢大家,试了上面的办法,没有解决问题,看来没救了。

网友:
打开看看那里烧了

网友B:
不行就发过来给你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发过来给你修修

谢谢你的关注,我已经把它扔了。

网友C:
汉荣达A320,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汉荣达A320,啥东东?

收音机呗。

网友:
联系店家返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