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管太阳能热水器,水温升高10度,需要多少度电?

楼主(2025-01-27):
太阳能热水器有个缺点,冷天出冷水,特别阴天,下雨天,就别指望了
      只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的发热管,升高10度,大概需要多少度电(36管)?
      比如40度,升高到50度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绝对是好东西,我家的皇明热水器2006年装的,用了20年了,目前依然完好。维护费用没超过400元钱,一年12个月,其中9个月的热水是太阳能提供的。当然杂牌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破玩艺儿安装会被附加各种乱七八糟玩艺以降低可靠性提高故障率,初装几千元,后续无底限,日常不好用加闹心,寿命几年,全靠充钱。运作的人是要各种搞钱的,省电,但不可能省钱。几百搞个不锈钢胆上电热或即热式的,不占地方,现用现结,

网友:
需要知道36管水有多少升,才能计算。

网友:
这个要看水箱容积,你的太阳能热水器的容量多大?

网友:
水箱有450、460、470、480、500等多种不同外直径,真空管也有47和58之分。

按目前市场上的一般是58大管子,一个36管的水箱实际容积310L,算上管子内的含水量,共400L水。

网友B:
还要知道水的比热容,焦耳和千瓦时的换算,还要考虑加热过程中的散热

网友:
试试让AI帮你算一下

网友:
一度电3600000焦耳,一克水升高一度是要1卡的能量,1卡等于4.18焦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知道水的比热容,焦耳和千瓦时的换算,还要考虑加热过程中的散热

初中物理算法:
400L水温升10摄氏度,需要吸收的热量是4000KCal,每卡折合4.2J,即16800kJ、16.8MJ。
每度电为3.6MJ,16.8MJ折合4.67度电。

以上计算没考虑到散热,得到的仅为下限值,实际比这个数要高。

网友:
400KG水升高10度按70%传热效率来算,大概需要6----7度电。1千瓦的加热器通电要6---7个小时。10千瓦加热器通电需要40分钟左右。确实初中物理就可以计算。

网友:
实际这些简单的问题应该去问AI,中国很火的AI,小菜一碟

楼主:
谢谢大师们热心指点!

网友:
怎么俺读了10年书不晓得楼上大神那些公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绝对是好东西,我家的皇明热水器2006年装的,用了20年了,目前依然完好。维护费用没超过400元 ...

19年了,太阳能管子,是否清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