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交流毫欧表

楼主(2025-01-28):
数字式交流毫欧表

以前用自制的ESR表变通地测电池内阻,但对于低内阻的动力电池显得捉襟见肘,需要设计一款毫欧表。为避免闭门造车闹出笑话,拜三拜请出AI大神:

设计一款数字毫欧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部分:
1.测量电路:
o四线(Kelvin)测量技术:使用四线技术可以消除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的影响,提高测量精度。
o恒流源: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源用于毫欧测量,通常为1mA至1A,以适应不同的测量需求。
o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将毫欧级别的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微处理器处理。
2.微处理器单元:
o微控制器:用于处理ADC输出的数据,执行毫欧计算,并控制用户界面。
o固件:包含算法用于将ADC的数字值转换为电阻值,并进行必要的校准和温度补偿。
3.显示与用户界面:
oLCD/LED显示屏:用于显示测量结果,分辨率至少为4位半或更高。
o按键或触摸屏:用于用户输入和操作,如选择量程、启动测量、数据保持等。
4.电源管理:
o电池或外接电源:为毫欧表提供稳定的电源。
o电源管理电路:确保设备在不同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
5.保护与安全:
o过流保护:防止过大的电流损坏测量电路或被测对象。
o短路保护:避免因错误操作导致的短路损坏。
6.校准与测试:
o校准端口:用于连接校准设备,确保测量精度。
o测试接口:用于测试和验证毫欧表的性能。
7.外壳与连接器:
o防静电和防冲击外壳:保护内部电路,确保操作安全。
o专用测试夹或探针:用于连接被测电阻,应具有良好的接触性能。
8.软件与通信接口:
o数据记录与分析软件:可选,用于记录测量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o通信接口(如USB、RS-232):用于将数据传输到电脑或其他设备。
9.认证与标准:
o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如IEC 61010)和电磁兼容性标准。
10.附加功能:
o自动量程选择、数据记录、统计分析、温度补偿等。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进行电路仿真、原型制作、测试和迭代,以确保最终产品的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遵照大神的指导,照做的都已划线,第2、3条由三位半数字表担任,其它高大上的免了吧。
再拜,转身开工。不想使用四位半表,浪费了。直接用三位半又显得鸡肋,只得在电路上做文章,设计的毫欧表如下图:

工作原理:

恒定直流通过振荡器控制的桥式开关后,产生方波电流,通过四线测试的I线送到测试端,流过电池内阻产生电压降,由V线送到U2等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后进行AC/DC转换器,输出较高的直流电压被三位半数字电压表显示,优点有二:一是使用三位半表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分辨率,量程分为200毫欧和2000毫欧两档位。二是电路简单,整体为线性系统,调试简单。

交流恒流源是借鉴许老师的电路,改进的低压恒流源,详见:改进版《仿LM317+555设计一个100mA恒流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做了四处改进:1、使用3.2V充电锂电池,使用方便。2、恒流源用更稳定的LM385B-1.2做基准,并采取温补措施。3、把BTL输出改为桥式开关,使输出理想的方波波形,省去了各种补救措施,调更准确且简单。

Q7、U1等组成100mA恒流源。I=(VU1+VD10-Vbe)/R6=(1.23+0.3-0.7)/8.2≈100mA。LM385B-1.2是精密电压基准,稳压值1.23V,D10是温度补偿二极管,它和Q7的温度系数相同,抵消了Q7发射结的电压随温度的变化,因此,Q7和D10要封装在一起做热耦合。R6决定恒定电流值,R5为U1提供工作电流,D5可以分担Q7的功耗,降低发热量,如果使用3.7V锂电池,D5可以用2只1N4007串联。

由Q1、Q2等组成集基耦合多谐振荡器,控制Q3~Q6等组成桥式电子开关,由于开关三极管发射结的箝位作用,使C1、C2的充放电时间大大缩短,频率提高(约1kHz),多谐振荡器输出标准的方波。C3、C4可以消除开关管产生的振铃。D1~D4、D6~D9为保护二极管,防止被测电池的高压损坏仪器。

Q8电路为数字表提供隔离的9V电源。

改制过程:

改制过程是曲折的,遇到过各种问题,图片不全,无法按制作顺序描述,只能做总结性的说明。

电路中AC/DC转换电路和数字表,实际是利用6266型钳形电流表改制的,原计划使用DT890B改制,但其内部空间有限,才用了钳表,但外形差点。

按下图更换元件、改动PCB走线,钳表的刀盘不用动,省了很多麻烦,原来的数据保持开关,改做电源开关,控制锂电池。更换了个别元件,如C11,原来的4.7uF改为低ESR值的220uF等等,目的是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其余都标在下图中。其它电路制作在一块50*35mm的小PCB上。T1用10*6*5的节能灯磁环绕制,1~2、5~8双线绕40T,3~4绕20T。C5、C6、C8、C9、C11的ESR值要合格,否则有可能爆浆,耐压值决定了可以测量的电池电压,我只有50V的电解电容,可以测50V电池。测试端可以用开尔文夹,可以最大程度消除残余电阻,也可以用表笔,但有一定的残余电阻,我选择表笔,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Q7和D10封装在一只电解电容的铝壳中做热耦合。在电池仓安装电池夹。
根据AI大神的指导,把0.1欧和1欧精密电阻焊接在原表笔插座上,用于随时检查毫欧表的准确性,精度就拜托2只电阻了。用锡封焊了表笔孔方便使用。

安装完毕,开机数字表应显示正常。

调试:

低压毫欧表电路各部分有机结合,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线性系统,调试变得十分简单。恒流部分只要按图中参数选择,输出电流90~110mA即可,不必精确调整。只需调整运放的放大倍数,即可校准。

档位只用200A和1000A档位,显示数字与电阻量程对应。

先将四线焊接到0.1欧精密电阻上,置200毫欧档,开机应显示数值,调RP1使表显示值为100.0,拔到2000毫欧档,应显示100±1字。我在调试时,数值波动很大,稳定不下来,用酒精给各三级管降温,确定是Q5、Q6的问题,之前用的是C8050,管脚是ecb排列,换上ebc排列的S8050后最多跳动2~3个字,现在的管子也有质量差的。再用1欧姆精密电阻2000毫欧档检查,跳动不应超过1个字。如果用开尔文夹直接夹上调试不用焊接。调试完毕后,修整表壳,填补孔洞。最后焊接表笔,用铝片制作面板,刻字,给拔盘做了限位。用脱漆剂擦去多余的字符。

表笔有残余电阻,要确定数值。先打磨笔尖,用汽油擦净,短接表笔用力压住,反应较慢,累人啊。残余电阻约6毫欧。

在精密电阻上做自检,果然增加了残余电阻。还好,挺稳定,测量的读数减去6毫欧即可。开机能保证1%精度,预热1分钟稳定在0.3%以内,能保证0.5%,满意了。

测量几只电池,差别很明显,10毫欧取样电阻也不含乎,又多了一个好帮手。

意外的问题:无意中测量了一只2欧姆电阻,竟然显示1545毫欧,还不稳定,这不坏了吗!

可能是恒流源或桥式开关出问题了,或者运放出问题,但200毫欧档又是正常的,那么整体电路都应是正常的,这就矛盾了。于是开壳在测量2欧姆电阻的状态下,用示波器观察各处波形,都正常。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测2欧姆时,运放输入端为213mV,输出端为AC 4.28V,DC 1.515V,放大20倍;测量1欧姆时,输入端为101mV,输出端为AC 2.83V,DC 1.003V,放大28倍,输出端直流电压与数字表显示一致,因此可以判断数字表是正常的。但运放放大量不一样,测2欧姆为什么放大量会小呢?突然注意到AC 4.28V,已接近运放的电源电压,运放的“地”即数字表的COM端,与9V电源间的电压就只有3.3V,运放输出已经饱和,发生“削顶”,因为是方波,从波形上根本不能发现问题。无解,所以2000毫欧档最高只能测到1000毫欧。看来面板要改了。

补充内容 (2025-2-2 22:39):
感谢 丹东鑫喜 老师的建议,已加自动延时关机电路,在15楼。

补充内容 (2025-2-17 22:09):
更正:LM358正负输入端标反了。

楼主:
感谢 丹东鑫喜 老师的建议,加上自动延时关机电路非常必要,防止不必要的电源消耗,毕竟整机电流高达120多mA。
自动关机电路由Q10、Q11、U3、C15等组成,关机时电池向C15充电,开机后Q11基极得电导通,由于C15的电压高于参考端电压(2.49V),TL431导通,阴极电压降至2V,Q10饱和输出电压供毫欧表工作。由于参考端的吸收电流是uA级的,加上Q11的放大,C15放电电流为pA级,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自放电为主。当C15电压下降到1.9V时,TL431截止,Q10截止关机。图中参数,延时约4分钟。

网友A:
北极兵老师,T1用的线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极兵老师,T1用的线是多大的?

老师过年好,过年不忘登坛,纯纯的坛友哈。
线径没有要求,微功率,匝数不多,一般0.2mm左右线径,粗点也能绕下。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网上的板子,用的是7107集成块,回来自己焊一下零件,不用调节就能用了,量程为1欧,体积很小,用5V电源一般都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过年好哇。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网上的板子,用的是7107集成块,回来自己焊一下零件,不用调节就能用了,量程为1欧, ...

我做这个也只能测到1欧姆,你做的是几位数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年好哇。老师

过年好,蛇年吉祥!

网友D:
老师过年好,发帖辛苦
恭贺又出精品
准备照做

网友:
改造得很漂亮,还自己作了标识牌,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E:
搞的够复杂的就是不知最大测量电压耐压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过年好,发帖辛苦
恭贺又出精品
准备照做

.过年好,放假了才有时间,在许老师电路基础上改进了一下,终于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的够复杂的就是不知最大测量电压耐压是多大?

这个架构的毫欧表,很难再简化。耐压换几只电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丹东鑫喜 老师的建议,加上自动延时关机电路非常必要,防止不必要的电源消耗,毕竟整机电流高达120多m ...

画好电路图,胡乱自动排版成贴面原件,有待完善,嘉立创专业版画的文件奉上,大家帮修改下

网友:
楼主从构思、原理、制作以及对数字表的改装都非常娴熟,全套资料都非常完整。好贴顶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也只能测到1欧姆,你做的是几位数显示的。

北极兵你好,我做的是4位数的数码管。板子在拼多多买的,买回来把零件按图焊接好,不用调机就能用了,精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极兵你好,我做的是4位数的数码管。板子在拼多多买的,买回来把零件按图焊接好,不用调机就能用了,精 ...

不用调试就有精度,设计者不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极兵你好,我做的是4位数的数码管。板子在拼多多买的,买回来把零件按图焊接好,不用调机就能用了,精 ...

这么容易制作就有精度,我也想做一个玩玩,能发个板子的图片看看吗,让我也买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