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发生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1-28):
在马家见到了这个玩意,虽然有介绍,但似懂非懂,仍然不明原理

网友:
有没有人接招?

网友:
直接用的电容器并联在负载两头,几块钱的事

网友:
我没理论基础,纯抓阄考试---就是个蒙:零、火接线柱本来是串个变压器接通。现在有火没零,重新串个超级大电容把零、火接通,从火线过去一丝丝电当零线,驱动电容、电阻工作。

网友:
这是为单线调光开关准备的.   单线调光开关代换普通开关,其供电只能通过负载从火线取电 这微小的电流导致负载闪烁(  节能灯和LED灯会闪烁及微亮 白炽灯正常).   为解决此类问题,  在灯具电源线两端并联一个一微法以下的电容即可.   淘宝的产品就是这个电容,有一些产品在电容两端并联了一个几百千欧的泄放电阻. 上面帖子的电路图没有参考价值.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