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加lm386

楼主(2025-01-28):
将电路中原有的低频放大去掉了,接了lm386进行放大,但一直有“突突突”的声音,调到台也可以听到,台的声音越大,突突突的声音也越大。调节R1,在声音最大时,突突突声也最大。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

网友:
用3V供电试下

网友A:
1和8之间的电容之间串电阻试试,或者去掉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8之间的电容之间串电阻试试,或者去掉电容试试

改变lm386的增益吗

网友B:
可能偏置不合适,调整一下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偏置不合适,调整一下偏置电阻

R1从100k到200k时,大概在中间声音最大,突突声也最大,调到100k和200k时,声音明显变小,突突声也随之变小

楼主:
所以我怀疑问题出在lm386的放大上

楼主:
调到台后就会突突突地响,调节9018的偏置仍然未解决

网友:
先确认LM386电路是否正常。LM386信号输入端串联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另外一端接地,喇叭里没有异常噪音,输出脚直流电位在正常值,说明直流工作点正常;断开输入耦合电容的接地端,输入端空置,喇叭里不应该有明显的噪音,用手握住螺丝刀金属杆,螺丝刀尖碰触输入耦合电容,喇叭里发出持续、响亮的噪音,说明交流放大功能正常;注入干扰或者注入信号时,喇叭放出的声音是断续的,那么原因可能是电源内阻过大或者电源滤波不良、LM386增益过高或者相位补偿电路参数不合理导致自激,也有可能是LM386自身的问题(概率低)。
去掉LM386,在超再生音频输出端连接晶体管音频放大,声音正常则说明超再生电路正常,否则就需要调整超再生电路。从发射极电阻取出音频信号的超再生电路,音频放大器输入阻抗对超再生部分的工作状态有显著的影响,更换输入阻抗相差较大的音频放大电路之后,很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超再生电路,必要时可在超再生电路和音频放大电路之间增加隔离电阻,或者给超再生电路增加假负载。
如果超再生电路与音频放大电路公用电源,那么,除了LM386供电端须设置大容量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之外,超再生部分须设置RC电源退耦电路,且,超再生部分的退耦电容接地点要尽量靠近超再生电路,LM386的电源滤波电容接地点尽量靠近LM386,电源负极只允许靠近LM386连接,不能接到超再生部分的负极地,否则LM386的工作电流在两个模块之间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低频交变电压,这个电压被LM386再次放大,也会出现自激。

网友:
看这问题描述有386低频自激的可能。

网友:
正常的,超再生不要从发射极提取音频信号,发射极接的负载会影响熄灭频率。试试改从集电极提取音频信号

网友:
超再生音频输出接一电阻和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lm386的增益吗

是的,很简单,试试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