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B737a声音有点小

楼主(2025-01-29):
咸鱼收的,灵敏度可以9700高端白天都没有啥台它居然还能收几个,双联有点啦啦响不过也不怎么影响使用…就是感觉声音没有那么大,而且调谐到低端500khz的时候有打嗝的声音…这种故障怎么修?

楼主:
刚刚发现和9700dx放一起靠9700dx的天线感应调谐音量就正常了…

网友A:
需要重新调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调跟踪。

需要统调是吗?

网友A:
如果接收频率范围正常,只需要调跟踪。
具体就是接收个600KHz左右的电台,移动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到音量最大为止。
再接收个1500KHz左右的电台,调双连天线连一侧的补偿电容(半可变电容),到音量最大为止。
上述调整反复进行几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频率范围正常,只需要调跟踪。
具体就是接收个600KHz左右的电台,移动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 ...

谢谢…搞定了,天线线圈位置的锅,这个磁棒被人换过比原来的磁棒长,但是位置可能没有调整…弄了一下基本上正常了…

网友B:
可变双联旋动时有轻微刺啦声,可把双联的四个固定螺丝稍紧一下试试。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外壳好古老,与747差距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天线线圈位置的锅,这个磁棒被人换过比原来的磁棒长,但是位置可能没有调整…弄了一下基本 ...

前几天我也收了一台,磁棒也是长的,应该原来就是长的。经过简单统调灵敏度挺高的高低端比较均衡。只是感觉度盘的刻度不是准确误差有点大。声音清晰相比同类小机要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和9700dx放一起靠9700dx的天线感应调谐音量就正常了…

不是天线感应调谐的原因,是靠近9700dx增加了原来的天线线圈的电感量,相当于天线线圈往磁棒中间移动。
你重新调整一定是线圈往磁棒中间移动,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也收了一台,磁棒也是长的,应该原来就是长的。经过简单统调灵敏度挺高的高低端比较均衡。只是感 ...

度盘的刻度不准确误差有点大,如果是低频端误差大,需要调整本振线圈的磁帽到刻度相符为止;如果是高频端误差大,需要调整本振补偿电容到刻度相符为止,然后根据5楼说明调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双联旋动时有轻微刺啦声,可把双联的四个固定螺丝稍紧一下试试。

紧这个螺丝还得拆那个双联的旋钮感觉有点麻烦先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天线感应调谐的原因,是靠近9700dx增加了原来的天线线圈的电感量,相当于天线线圈往磁棒中间移动。
...

不是往中间而是往外移了…

网友E:
既然灵敏度挺高的,不要随便乱统调,先看一下低放增益够不够,在检查中放,然后才是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也收了一台,磁棒也是长的,应该原来就是长的。经过简单统调灵敏度挺高的高低端比较均衡。只是感 ...

不知道啥情况拍照上传老是失败…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外壳好古老,与747差距很大

喜欢的就是这种岁月的厚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灵敏度挺高的,不要随便乱统调,先看一下低放增益够不够,在检查中放,然后才是统调

调中频和本振以及双联的电容没啥效果就恢复原位,动了下天线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频率范围正常,只需要调跟踪。
具体就是接收个600KHz左右的电台,移动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 ...

这种听声音调是不准的,容易把中频调偏,电台发射时的中频也是有频偏的。

网友G:
这个收音机有个缺陷,在音量电位器下面有个微调电阻。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2K的。这个微调电阻一旦变值的话,整个JJ的中放电路将不能工作。LZ的这个JJ动动天线就好使了,那算是运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种听声音调是不准的,容易把中频调偏,电台发射时的中频也是有频偏的。

调跟踪不可能把中频调偏的,跟踪除了3个统调点,本来就不可能达到全频段跟踪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收音机有个缺陷,在音量电位器下面有个微调电阻。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2K的。这个微调电阻一旦变值的话 ...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那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后来发现它可以调整工作点,然后和9700dx放一一起声音能正常这么可以认为音频方法电路是正常的…然后就想不起来是啥毛病了才来提问…那天还一起修好了一个9v的机子,问题就是搜正频率后啸叫很严重没法听…一直没有弄…也就是那天一起收拾了,不过那个问题是可变电容上面的微调电容被人调整过了…调整后就正常了…那个可变真特么效果好…手感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听声音调是不准的,容易把中频调偏,电台发射时的中频也是有频偏的。

大致能频率覆盖就行了…都是几十年的老机了不能太苛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跟踪不可能把中频调偏的,跟踪除了3个统调点,本来就不可能达到全频段跟踪良好的。

这种想调整好估计很麻烦,凑合着用就行了…反正我是害怕折腾外壳,不然的话就给753重新弄个外壳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