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子管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2025-01-29):
上海144收音机,还能收听,有哨叫,6U1是这样子了,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A:
北京管这样子是到寿了,上海管新官就是这样子的,中放的6K4应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B:
找一只新管换上试试就知道了,新管价格不贵10元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管这样子是到寿了,上海管新官就是这样子的,中放的6K4应该也差不多了。

谢谢,上海管还是北京管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只新管换上试试就知道了,新管价格不贵10元上下。

价格不贵,运费贵

网友:
        用一个新的6U1换上如果啸叫没了,那就是老化了,只凭外观难说,不过这管子已60高龄了,具体用了多少年不知道。

网友:
也许是6K4引起的啸叫,最好办法就是两个管子都换新的试试。

另外据说6U1管子相对6A2来说容易老化。

网友:
6U1容易老化一点不假,很多年前遇到过一例,好像是灵敏度低罢了。如果是啸叫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去年买的6U1是6元钱一个,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海管还是北京管好一点

小管北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管这样子是到寿了,上海管新官就是这样子的,中放的6K4应该也差不多了。

好像您说的是这样,上海的有很多胎里带就是花管,我还有一些上海的6p14\6p15,不仅花管,居然还磨皮喷砂了,老难看,但效果很好。去年玩的时候,看着灰突突的难看,用家里剩下的大理石玻璃釉面保护剂通通给做了一次美容,几个小时后硬化后,玻璃质感不错,哈哈哈,可以大致还原通透状态了。用了接近几个月,状态良好。

下面这样,从磨砂到磨皮,机器上好看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