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高频三极管的交流参数的相关计算

楼主(2025-01-29):
   如题,发图片见下图
计算公式与资料数据来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图中的表示看来hFE为直流放大倍数,hfe为交流放大倍数(不管低频还是高频),在英文资料上通用。

fHE是典型的脉冲电流增益的意思,这是为了区分以前曾说的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的。

从这个图里我们可以看出温度越高,增益越大;但集电极电流也不能太,太大了增益反而降低。

典型的脉冲电流增益

典型的脉冲电流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增益与相位角

通过图中的表示看来hFE为直流放大倍数,hfe为交流放大倍数(不管低频还是高频),在英文资料上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高频放大增益计算方法很不错,谢谢分享。层主longshort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现在的电路理论所说 ...

电流增益与相位角

电流增益与相位角

电流增益与相位角

网友B:
楼主的高频放大增益计算方法很不错,谢谢分享。层主longshort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现在的电路理论所说的带宽都是指-3db带宽。个人感觉两方面的结合可以比较好地估算实际结果。最后的确定肯定是通过实际测试确定的。当然实际测试也有仪表的系统误差因素的关系。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順便再説明一下,-3dB是頻響轉折點的幅度相應,它對應在這一點上的相位有45°的相移。

网友:
好,等待下文

网友C:
若將計算結果顯示在波德圖上,那麽計算結果應減去3dB,才是實際的增益。例如交流放大倍數42.6,折合32.6dB,減去3dB=29.6dB。但那個42.6的值似乎不正確,beta=69.98/1.642中的分母疑是1.695之誤,故beta=41.286,折合32.32dB,減去3dB=29.32dB,實際的電流放大倍數為29.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將計算結果顯示在波德圖上,那麽計算結果應減去3dB,才是實際的增益。例如交流放大倍數42.6,折合32.6dB ...

计算结果错了可以重算,不知L大的减3分贝为何,公式没有减3分贝的参数。从计算公式可知道不同频率下的放大倍数,是可以通过手册给出的参数计算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结果错了可以重算,不知L大的减3分贝为何,公式没有减3分贝的参数。

畫個波德圖吧,看看-3dB怎麽來的,這不是我的憑空發明,別太拘泥於公式,它就是個-3dB帶寬或頻響的概念。順便附上2N3904的波德圖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畫個波德圖吧,看看-3dB怎麽來的,這不是我的憑空發明,別太拘泥於公式,它就是個-3dB帶寬或頻響的概念 ...

    跟2N3904的曲线图还真无法比较,因他的特征频率和截止频率与我计算的不可能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2N3904的曲线图还真无法比较,因他的特征频率和截止频率与我计算的不可能一致。

用2N3904作例子是因爲這個產品只有一個hfe等級,所以表達方便。事實上與公式計算并無衝突,除了再加上頻響的因素。波德圖是一種簡單有效的表達工具,在放大器設計中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图中的表示看来hFE为直流放大倍数,hfe为交流放大倍数(不管低频还是高频),在英文资料上通用。

常老师不用怀疑,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不用怀疑,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

MPSH10 及MPSH81都是我的最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2N3904的曲线图还真无法比较,因他的特征频率和截止频率与我计算的不可能一致。

其實那條hfe曲綫就是晶體管的增益帶寬積曲綫,與您的公式計算結果是符合的。

网友:
看datasheet給出的參數圖常常是一種享受,比如13樓壇友提供的mpsh81的增益帶寬積等位綫圖就是:

在圖中可以找到一個能在特定頻率範圍内滿意工作的電壓-電流區域,這對應用來説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不用怀疑,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

赞同!同样“相位角”是交流电的分析说法,也可用sinθ来表示,可以有正值Ib,也可以有负值I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不用怀疑,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

放大倍数的这种表示方法,容易在理解上产生混淆,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正确,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不用怀疑,hFE就是直流电流增益:

看一下某三极管手册对hFE和hfe的定义,对hFE定义为静态电流放大倍数,不定义为直流放大倍数,有人将直流脉冲也叫直流电。将hfe定义小信号放大倍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某三极管手册对hFE和hfe的定义,对hFE定义为静态电流放大倍数,不定义为直流放大倍数,有人将直 ...

回了两贴都被论坛吞了,发发图算了:

意味着只要给出DC current gaingain bandwidth product即可得到波德图,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了两贴都被论坛吞了,发发图算了:

     猜测坛友发贴的意思是,认为hfe为直流放大倍数。在好多三极管手册中,hfe出现在交流参数中。在高频三极管手册中给出hFE 的直流放大倍数,就不再重复给出1KHz频率下的hfe,因为hFE和hfe数值非常接近,自然可用hFE和fT做波德图,但波德图的交流放大倍数要标hfe,不能标hFE。
     实际hFE对应Ie瞬时,hfe对应f瞬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了两贴都被论坛吞了,发发图算了:

脈衝測試主要確保被測器件保持在室溫附近,不因溫度影響出現參數的波動。

楼主:
   β和hfe的区别:
   β是电流放大倍数的总体表示符号,既能表示直流,又能表示低频和高频的电流放大倍数。
   hfe是低频放大电路的四个h参数之一,所以是低频交流参数,hfe是严格定义下的  β。
   若粗略计算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可以用直流测得的 β来计算,使得计算跟实际情况误差很大。实际β受Ie、Uce,f等影响,随Ie、Uce,f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精准计算要用hfe来代替β。晶体管手册中给出hfe的测试条件(Ie  f  Uce)。这样一来,计算输入阻抗只能一点一点的计算,在实际设计中没有必要。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坛友发贴的意思是,认为hfe为直流放大倍数。在好多三极管手册中,hfe出现在交流参数中。在高频 ...

没有这样认为
想说的是,hFE是直流增益,hfe是小信号交流增益。但现在PDF一般不提hfe,因为增益带宽积描述足够完善。

网友:
楼主在1楼的第一本书,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了两贴都被论坛吞了,发发图算了:

最后一张图是2SC4226,想不到坛里还有关心这型管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了两贴都被论坛吞了,发发图算了:

Gain bandwidth product is an index to evaluate the amplifier performance.
Gain bandwidth product (GBW) refers to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 of the amplifier circuit in unit gain, which is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the high and low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an amplifier. Large gain bandwidth product indicates that the amplifier is able to transmit higher frequency signals without reducing the gain. Gain bandwidth product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GBW = A _ VBW, where GBW is the gain bandwidth product, A_V is the voltage gain, and BW is the working bandwidth of the amplifi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oscilloscope, network analyzer and other test instruments are usually used for testing and calculation

增益带宽积是评价放大器性能的一项指标。
增益带宽积(GBW)是指放大电路在单位增益下的工作频率范围,通常用于描述放大器的高低频特性。增益带宽积越大表示放大器能够传输更高的频率信号而不降低增益。增益带宽积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GBW=A_V×BW,其中,GBW是增益带宽积,A_V是电压增益,BW是放大器的工作带宽。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采用示波器、网络分析仪等测试仪器进行测试和计算

Contours of Constant Gain Bandwidth Product(fT)

恒定增益带宽积的曲线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 bandwidth product is an index to evaluate the amplifier performance.
Gain bandwidth produc ...

增益带宽积是评价放大电路重要指标,增益带宽积数据除了三极管的β与f特性外,还涉及到电路的L、C、R数值的选取及负反馈。
搞不明白的是三极管的β与f曲线,为何大多数资料的β0由f=1kHz开始,值到截止fB和特征频率fT

楼主:
       关于理论计算的事,论坛中关注的人很少,不过还有一位坛友发帖表示等待,
      还是发一些吧,只是简单介绍。对于中放电压增益看下图计算公式,式中p1是中周初级抽头与总匝数比N1/N,p2是次级匝数与总匝数比N2/N,g是中周谐振阻抗的倒数,goe是前三极管输出阻抗的倒数,gie是后三极管输入阻抗的倒数,yfe是传输导纳,
要计算电压增益首先要知道传输导纳yfe,咱们看一下3AG1B过去常用中放管的y参数。
给的是相对y参数,只要计算出Ie=1mA的yfe就能利用此图像了。看一下yfe的计算公式
式中gm=Ie/26   gbe是输入阻抗的倒数,前贴计算2求得,低频放大倍数70,在465KHz,Ie=1mA时,放大倍数约40,输入阻抗约1KΩ, gbe×rbb约等于0.07,若把它省去,yfe的计算分母只有1,不省去是1.07。
将电压增益变成Ie的函数后,其电压增益主要由决定Ie,放大倍数β对电压增益影响很小,因为β大时,Rbe增大,三极管从中周次级获取的Ib减小,将β大的作用基本抵消,认为AGC是由三极管的β变化引起的坛友,是假设中周提供给三极管的Ib基本不变,实际是中周提供给三极管的Ub随Ie变化不大,Ib随Ie变化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带宽积是评价放大电路重要指标,增益带宽积数据除了三极管的β与f特性外,还涉及到电路的L、C、R数值 ...

早期文獻認爲β0處的f=1KHz,與hFE在f=0時的相移沒有差別,而f=1KHz是低頻交流信號與f=0時的增益等值點,現在已經不這樣使用了,直接從0頻開始。

β與幅頻曲綫的關係中隱含了所有的相位變化,杖缦挛闹兴岬降脑诜聪

网友:
後面内容又被吞了,就此打住

楼主:
计算yfe时,若三极管在工作频率f的条件下,β>>1, Ie<1mA时,  yfe≈(Ie×1000)/26,计算结果误差不大。

网友E:
楼主你好!资料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资料求分享

手中没有电子版资料,无法分享。
关于计算公式来源于90年代高校的两本教科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没有电子版资料,无法分享。
关于计算公式来源于90年代高校的两本教科书。

好的,我看网上能找到电子版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没有电子版资料,无法分享。
关于计算公式来源于90年代高校的两本教科书。

这2本电子版已经找到,需要的话看我帖子,已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