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接同样的电压,用直流电的是不是寿命更长久一些?

楼主(2025-01-29):
比如把额定220伏的白炽灯,接成平滑无波动的直流电220伏比同样的交流电寿命更长久一些?因为交流电的时候钨丝应该会有轻微的50hz的振动吧?

网友A:
计划报废
1924年圣诞节期间,欧司朗、飞利浦、通用电气等在日内瓦聚集,组成一个名为“phoebus”的垄断集团,目的是控制灯泡的寿命,将其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当时灯泡寿命可达2500小时),并签订合约,规定违约金。
1942年,美国政府将“phoebus”集团告上法庭,虽然协议名义上被终止,但这些公司并没有进行任何赔偿。
至今,普通灯泡的寿命只有1000小时。

网友:
交流寿命长
尤其是气体放电灯,平均损耗电极
白炽灯同理,灯丝也能更均衡消耗

网友:
以前卫生间用的红外感应白炽灯,灯泡改为半波整流供电,同时因为灯丝串联在控制电路中,一直有微弱电路通过,一个灯泡用了七八年。

网友B:
灯丝寿命主要是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冷态电流冲击),正常发光中的灯泡很少损坏,如果能设计个简单装置在开灯的时候把电压从100V经过1秒后再提高到220V,灯泡寿命就会大大延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丝寿命主要是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冷态电流冲击),正常发光中的灯泡很少损坏,如果能设计个简单装置在开 ...

你这个问题用NTC热敏电阻可以解决吧?

网友:
说白炽灯容易在开灯一瞬间因为冷态电流过大而损害可能是一种误解,冷态灯丝如果没有局部过细的缺陷,开灯瞬间也是均匀受热的,它自己完全可以承受,因为它有一定的惰性。开机损害的根本原因是灯丝已经有局部蒸发过细,局部电阻过大不均匀造成局部过热烧毁。
灯丝有一定的热惰性,那一点热波动对灯丝寿命来说可以忽略,延长寿命的唯一有限的方法就是降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用NTC热敏电阻可以解决吧?

NTC为了维持温度需要消耗额外功率,所以没有得到应用

网友:
原因是 80年代 电压不稳 白炽灯在用电高峰是红色的 一个25W一个40W灯泡寿命超过10年(过年点100W灯泡)

现在实测电压220都算低的了

所以低电压低电流 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用NTC热敏电阻可以解决吧?

1984年左右,单位里进了一批这种用NTC的拉线开关,电工嫌不好用都给破坏成普通开关了。那个开关外观与普通拉线开关一样,但内部结构有改动,就是每次开的过程中首先接通一个NTC圆片,之后锁定在短路电阻的位置上。

网友D:
低压白炽灯几年都没坏。我一直在用24V 40W

网友E:
把两个同样瓦数的白炽灯串联一起使用,延长白炽灯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同样瓦数的白炽灯串联一起使用,延长白炽灯使用寿命

不行,色温不够,通红的啥也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压白炽灯几年都没坏。我一直在用24V 40W

低压白炽灯的灯丝要粗多了,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划报废
1924年圣诞节期间,欧司朗、飞利浦、通用电气等在日内瓦聚集,组成一个名为“phoebus”的垄断集 ...

八百块一个的飞机着陆灯(军用品),使用寿命却只有十几个小时,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