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新年快乐。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5-01-30):
驻波比,用简单的解析是什么?

网友A:
比较专业的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名词:

海洋,新年快乐,
就是说驻波比的“驻波”就是有待发射的“波”,驻波比越大就是应该发出的发不出,如果驻波太多,就会损坏功放(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名词:

学习了,谢谢解惑

网友B:
驻波比是用来描述传输线中电压或电流反射程度的参数。当电磁波在传输线中传播时,若遇到阻抗不匹配,部分能量就会被反射回来,形成驻波。驻波比越大,发射机传输到天线端的能量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波比是用来描述传输线中电压或电流反射程度的参数。当电磁波在传输线中传播时,若遇到阻抗不匹配,部分能 ...

就是应该发射出去的“波”被反射回来,这样可能会烧坏最后一级的放大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