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收音机短波1声音小,请教老师们

楼主(2025-01-30):
熊猫802-1收音机短波1声音小,请教老师们。哪里的事呢?有电路图和PCB图也好找点。问题我什么也没有。这个机器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网友:
短波1声音小 : 先查波段开关有接触不良的没有。

网友A:
        根据你的说法,中波和短波2都正常,这也说明混频管振荡管和中放低放部分都没有问题,只查短波1独有部分,短波1的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部分就可以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正常情况下短波本身就比中波的声音小,特别是在白天收听的时候,晚间夜间的短波要比白天声音大些收台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说法,中波和短波2都正常,这也说明混频管振荡管和中放低放部分都没有问题,只查短波1独有 ...

换了一个本振管,短1声音大了,但是比2还是小,从1-4管电流也正常了。强信号声音失真

楼主:
发现一个现象,短1手摸天线声音减小,短2摸天线声音增大

网友B:
短1需要重新统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1需要重新统调了

好的,重新调

网友:
调跟踪比较简单,先看下短波1的天线线圈在磁棒上有没有松动和移位,有移位会影响低端跟踪,可恢复原位到音量最大;再查下高端是否失谐,可略调整双连天线连补偿电容能否增加音量,调到最大为止。高低端重复二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