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出了一天黑线,这能修复吗?

楼主(2025-01-30):
应该是进水了,这上面经常溅上去水,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修吗

楼主:
上面不清晰

网友A:
这个需要动手能力强的才能修屏幕太大没有经验的容易二次损伤!麻烦!得拆了先处理进水的地方是否有腐蚀!驱动芯片链接屏线是否有断点!保护电阻有没有损坏,供你参考!

网友:
没希望啊

网友:
这个自己搞有点难了,要上压屏机。

网友:
图片上看,下方有液晶渗漏的样子,上压屏机也解决不了。
另外压屏机,也不是万能的,如果电极腐蚀,屏内断线,屏内短路,压屏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找能修屏的师傅看看吧。

网友:
这个恐怕要换cof

网友:
新的电视50村的不过1200元,修什么大劲??

网友:
我的机器都三四条线了,不常看的话就凑合用吧

网友:
不好修,不好修,屏坏了

网友:
和我的故障一样,我的就是进水了,垂直一条细线,以为是逻辑板出问题了,换了逻辑板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动手能力强的才能修屏幕太大没有经验的容易二次损伤!麻烦!得拆了先处理进水的地方是否有腐蚀!驱 ...

感谢,那就放弃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