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玩6N8P前级

楼主(2025-01-30):
无聊的大年初二!看到有坛友询问6N8P前级的问题,结合当下作为小白正在学习NI的MULTISIM仿真软件,拿来仿真玩玩。如图所示。
1、电路简介:这是由著名的国产大八脚双三极管6N8P组成的简单前级电路,包含一级共阴放大U2和直藕的阴极输出电路U1,每个声道一个管子。该管每单元的放大系数是20,按照如图的屏极电阻接入电路以后放大倍数是15倍,但是电路中存在两个负反馈回路。一个是阴极电阻R6,由于其两端没有并接退偶电容,起着本地串联电流负反馈的作用,使本级的放大倍数降低到11倍。还有一路负反馈,即R5从输出端引入到输入端的并联电压负反馈,这个环路负反馈将使整机的放大倍数进一步降低到5倍左右。
2、负反馈带来的作用:管子在该外围条件下,本身失真度是0.3%左右,R6的少量本级电流负反馈,使该机的失真度降低到0.15%。再增加一路R5的电压负反馈后,失真度进一步降低到0.01%左右。其中R3的作用是负反馈取样电阻,同时肩负着防止音量电位器转到最下端时使负反馈信号短路,参数变坏。U2的栅极接地电阻由两回路组成,一路是通过R3和电位器下端入地,一端是通过负反馈电阻R5和R8串联入地。R8则是开机后负责给C2提供直流充电作用,因C2两端存在110V的直流电压,防止接入后级时产生充电冲击。
3、调整建议:负反馈的介入,使该前级的电路部分的增益只有不到5倍,考虑到输入电位器的衰减率在0.01~1倍,所以原机的增益随电位器变化,在大部分位置都是衰减状态,只有电位器转到接近最大位置是区域时才有放大作用。取消R5或者增大其阻值,可以加大放大倍数,或者将输入电位器固定放到最大位置,音量调节用后级的电位器。

该前级用了两支6N8P,输出端用了阴极输出,使输出阻抗降低到360欧左右,估计能直接驱动高阻耳机。如果仅仅是用作胆前,则可以取消阴极输出级,直接从第一级的屏极经隔直电容输出,这时输出阻抗仍低于10K,匹配标准的后级47K的输入阻抗,仍绰绰有余。这样两个声道用一个6N8P胆管即可。

网友:
院长学无止境,我等当奋起直追

网友:
新年第一作,必须赞一个

网友A:
院长,能用12AU7做这个电路吗?

网友:
又出新图了

网友:
做好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院长,能用12AU7做这个电路吗?

12AU7虽然也是一只低U双三极管,但是其线性跟6SN7(6N8P)相比,有一定差距。无反馈时失真度比6N8P要高一个数量级,加上负反馈后,失真度也比后者略高。不过拿来做前级,由于信号幅度较小,这种线性的差异可能影响不大,或许会有一些特别的声音表现。

网友:
院长劳苦功高

网友B:
新年好!!!
我在等院长的300B单端电路呢!材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好!!!
我在等院长的300B单端电路呢!材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喜欢玩偏冷门或廉价的管子,300B太热,没兴趣。

网友:
6N11可以做这个吗

网友:
转发几张6SN7前级图

网友:
感谢院长,学习了

网友C:
仿真个壳壳坛友提供的电路。

网友:
祝院长  新年快乐 等待您的新作

网友:
院长新年好!各位爱好者新年好!

楼主:
应该也可以,很通用的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个壳壳坛友提供的电路。

仿真图上第一级,退偶电容应该接在屏极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AU7虽然也是一只低U双三极管,但是其线性跟6SN7(6N8P)相比,有一定差距。无反馈时失真度比6N8P要高 ...

居然12A7U还比不上6N8P,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玩偏冷门或廉价的管子,300B太热,没兴趣。

哈哈哈,等待院长的6C19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图上第一级,退偶电容应该接在屏极上。

纠正14楼仿真图的纰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12A7U还比不上6N8P,涨知识了。

12A7U 我还没有听说这个管子,院长应该也没有听说过!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网友:
品牌胆前级使用12AU7的多,反而6SN7的少,奇怪不?

网友:
院长新年好!谢谢分享!

网友D:
院长好 请问C3装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院长好 请问C3装不装

C3不用装。前级要注意电源的纹波,可以找有关稳压电源。简单的阻容滤波可能会产生交流声。

网友:
前级比较倾向直热管,声音通透,听过以后就再不想玩旁热了

网友:
12AU7≈6N10吧?

楼主:
是 ,国内产量较少。其实如果想用小管子,这里用国产6N1就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 ,国内产量较少。其实如果想用小管子,这里用国产6N1就很好。

老兄过年好!这个前级加上RIAA网络可做唱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过年好!这个前级加上RIAA网络可做唱放了!

唱放的难点一个是均衡网络要精确,另一个就是电源处理要干净,有些难度。

网友:
的确,唱放是挑战中的挑战!

网友:
院长老师这个前级有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3不用装。前级要注意电源的纹波,可以找有关稳压电源。简单的阻容滤波可能会产生交流声。

感谢您的指导 希望您出个完整的电路 否则没有把握做出来

楼主:
这张图仅仅是用来交流、讨论电路的特点的,原本没有打算制作。愿意拿来做做的朋友,建议网上找电源部分,一般200V-300V高压,电流有10-20MA,带有电子滤波或稳压的电源都行。

网友F(2025-03-25):
这个电路架构有个缺陷,就是哪个第一级的栅极电阻与电位器共同组成输入电阻,该电阻与管子的栅阴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这将严重影响电路的高频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架构有个缺陷,就是哪个第一级的栅极电阻与电位器共同组成输入电阻,该电阻与管子的栅阴电容组成低 ...

有多严重?给个计算结果?

网友:
用你的仿真做一遍更直观:
R3分别取5.6k,56k,反馈电阻做相应变化,输入10k方波,得到如下输出:

可以看到输出方波的明显变化。
那是不是R3取得小就可以呢?事实上这个电路的本质是反向放大器,由于虚地的存在,R3与电位器并联共同成为了该电路的的输入阻抗,太小的的R3降低了输入阻抗,加大音源的负荷,也是不可取的。

补充内容 (2025-3-27 11:35):
R3是指Jupeter原仿真图的标号,本仿真图上为R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严重?给个计算结果?

这个电路地滩试过了,1V输入5V输出,5倍放大稳合,而且正弦波与方波非常好,100K反馈去除,输出是11V,改变电阻改变输出大小。6H8C可直插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