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浙江用过地面波?浙江地面波难道是伪加密?

楼主(2025-01-30):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地面波有信号质量,却没台看是因为浙江这边地面波nds加密了,但是刚刚贴吧看到一个温州乐清的帖子,人家地面波央视一套这些都能看,看网站数据是nds加密的,没想到能看,难道浙江地面波说是加密难道都是伪加密吗,我看不了只是因为信号质量太差?

楼主:
哎看来得重新买些长馈线重新调整一下天线位置

网友A:
现在看电视的人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电视的人少了。

是呀,也就是想验证一下,看不看无所谓,或者无聊时多个消遣方式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难为百姓,这时不讲道理

网友C:
不加密。电视频道数量2020年是16个,现在是12个。另外还有十几个广播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密。电视频道数量2020年是16个,现在是12个。另外还有十几个广播频道。

好的谢谢,看来得重新找个位置架设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密。电视频道数量2020年是16个,现在是12个。另外还有十几个广播频道。

请问您位置是哪?央视一套这些能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位置是哪?央视一套这些能看吗

绍兴上虞区。目前全部是cctv(1,2,4,9,10,11,12,13,14 ,15,17 ,英语台),之前还有4个地方台,后来关了。
信号质量之前较弱,2023年较强,估计上面在查。
播出时间:晚上23时关,早上之前是8点开,2023年开始为6点开。
总之,目前跟有线电视一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绍兴上虞区。目前全部是cctv(1,2,4,9,10,11,12,13,14 ,15,17 ,英语台),之前还有4个地方台,后来关了。 ...

好的,能问问您看的频率是多少?522还是554,我看网站数据522是nds加密,554是开锁,如果您看的是522频率,那证明应该都是伪加密

网友:
我有两个天线,一个夹在防盗窗上,一个在室内。目前信号都还好。
关于极化问题: 之前搞不清楚是水平还是垂直的,所以图1是自己改装了夹具,大致夹在45度角,以期水平垂直通吃。图2室内凉衣杆上也夹了一个,按垂直极化,目前也还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能问问您看的频率是多少?522还是554,我看网站数据522是nds加密,554是开锁,如果您看的是522频率 ...

频率好像是522和666,不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好像是522和666,不加密

谢谢啊,果然都说是nds加密,其实都是伪加密,我就说就算加密也不至于广播台都没声音,应该只是我这信号太差了,调整一下天线应该可以接收的

网友C:
这种天线据说效果最好。
(本人没试过)

网友C:
数字时代有线电视应当被淘汰: 有线电视原本是在模拟时代,为了解决雪花、重影和天线复杂庞大而诞生的,当然有服务必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而现在的数字地面波没有这些问题了,可让老百姓重新改用天线接收。由于广电收不到钱了,所以各村的广电都比较消极,只少是极不公开宣传。

网友D:
应该是信号弱的原因,有些节目时不时有马赛克,声音也会打嗝。我也是看到网上现在兜售数字卫星机顶盒(帯天线接收机一百多),当时因为奥运前夕,电视家软件更新后电视机无法收看电视直播,接收机其实接收数字地面波为主,加上几个破解的卫星节目。以前玩过JONGSA75mmKU天线+430卫星接收机收看138+146的几十套节目,差不多每天更换密钥,非常麻烦。有了有线电视就没再玩了,而且数字地面波是在模拟信号停播时电视台的一些补偿性电视型号。现在智能电视机差不多带有数字地面波接收功能,只要配备天线即可接收,于是在淘宝买了个室内天线,是带USB供电具有信号放大功能的,我在宁波扫描,第一次搜索到8套节目,调整天线位子再扫描接收到了28套节目,将天线放到朝东阳台的玻璃窗内侧,最多可以接收到35套节目,但是有些信号不太稳定,其中包括调频音乐节目的信号,显然这种带有信号放大的室内天线还是不足以接收地面波信号的。因为有电信宽带的套餐,可以看电信IPTV的,因此仅仅作为信号测试,没有作为常态接收用。接收到的节目有浙江卫视4套,宁波卫视2套,央视的1,2,4,10,12,13,14,15,等节目显示带锁的,但是可以正常收看。

网友D:
据介绍是那种4菱形状的天线才有效,数字地面波与模拟的应该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信号弱的原因,有些节目时不时有马赛克,声音也会打嗝。我也是看到网上现在兜售数字卫星机顶盒(帯天 ...

现在确定真的是伪加密,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收到522的央视台就是不能看,现在能看了,之前广播台也听不了,现在莫名其妙也能听,可能真的跟信号质量有关系,台州乡下一共收到22个台,12个电视都是央视台,10个广播台,本地台一个都没有,调整天线位置目前也只有522和698两个有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介绍是那种4菱形状的天线才有效,数字地面波与模拟的应该有所不同

应该差不多,模拟听说也有u段的信号,都是通用的,只是我没经历过模拟时代的天线,我小时候开始都是有线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天线据说效果最好。
(本人没试过)

淘宝有,我也没买,感觉还是跟天线位置关系最大,毕竟再好的天线增益能有15db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难为百姓,这时不讲道理

我们这边好像还行,起码有的台即使加密也是伪加密,只是台太少了,高清台一个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好像还行,起码有的台即使加密也是伪加密,只是台太少了,高清台一个没有

伪加密 是不是应该叫 开锁,网站上是这样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伪加密 是不是应该叫 开锁,网站上是这样标的。

写着nds的应该是伪加密的,我收到的台机顶盒上显示都是nds的台,但是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时代有线电视应当被淘汰: 有线电视原本是在模拟时代,为了解决雪花、重影和天线复杂庞大而诞生的,当然 ...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WiFi上网,捆绑100多套电视节目,用大屏幕液晶电视接收清晰流畅效果不错,也就是换了 运营商的有线电视。谁还用地面波接收。

网友:
地面波别想太多, 国家强制要求必须要有几个台开锁的 ,别的自行发挥 ,那这几个台,    可能一个市有几个县,  县里就把这几个台分了, 至于节目不能分的太多 ,免得影响正经业务的  ,之后这几个台就看你的运气了, 有的是在几个县交界,   那你可能占便宜 , 能收不少 , 如果在县中心或者市中心附近 ,   那可能也没几个台  , 如果距离发射台比较远一点,   也就收不到 , 那几个强制要求免费的  , 是国家层面发的设备 ,至于别的加密节目 ,我都好奇他们怎么卖出去 。也有的地方开明或者不想节约电费 , 你随便  ,能有几十台,   功率全开,   码流高 也清楚 ,  那就感觉很幸福 了

网友:
不可能,如果加密可以去广电总局投诉他们。

网友:
DTMB数字电视信号是不允许加密的,但节目数量不多,几套CCTV加上本省、市、县的新闻台,再加上十多套广播,受欢迎的频道也不多。DTMB电视信号,一个地级市可能会有多个发射频率,大多由以前的市、县台模拟发射设备改造,可以选择接收就近发射的信号或者没有山或者高大建筑物阻挡的信号。
DTMB数字电视的接收,只有离发射地非常近的区域可以用室内天线,稍微远点就要用室外天线。室外天线可以是无源或者有源(带放大器),但最重要的是极化、方向和高度(超过附近的高楼或者树木),放大器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