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TPR30-30线性电源电压调不到30v

楼主(2025-01-30):
电压调节到4V时K1吸合,调节到7.5V时K2吸合K1释放,调节到10V时K1K2吸合,此时在向高调节电压继电器不会动作了,依旧是K1K2吸合,K3不会吸合,单独实验中K3会吸合。电压调节电路中的所有电位器,HA177芯片,324芯片都更换过,V25V26V27,三级管更换过,原因是K2继电器线圈二极管击穿造成V26烧坏。R16R46测量都没问题,电流调节芯片没有换过。请大家帮忙17737680[/

楼主:
R37开路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A:
检查324的5、6、7脚先,特别是7脚输出电压值是否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324的5、6、7脚先,特别是7脚输出电压值是否是高电平……

查了,电压调节电位器不管怎样旋转,7脚输出始终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电压调节电位器不管怎样旋转,7脚输出始终是0v

查了5、6、7脚电压值分别是多少呢^_^

网友:
检查5、6、7脚的外围电路。再测量3个脚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LM324应该是用做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5、6、7脚电压值分别是多少呢^_^

电源输出0v时,5脚12.2v, 6脚0.02v,7脚-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5、6、7脚电压值分别是多少呢^_^

电源输出15v时,5脚14.1v, 6脚26.1v,7脚-0.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5、6、7脚电压值分别是多少呢^_^

电源输出10v时,5脚9.2v, 6脚21.3v,7脚-5.1v

楼主:
电源输出7.5v时,5脚7v, 6脚18.9v,7脚-7.3v。 电源输出0v时,5脚12.2v, 6脚0.02v,7脚-13.8v

网友:
测量电压的参考点是哪里?输出-极?输出+极?

楼主:
参考电压:输出-极。 怀疑c19损坏,测量时没有电容特性

网友:
分析电路控制原理。要以运放为中心,----------------------所以测试参考点应该用输出正极作为地参考。

输出0V时,324-5脚电压应该也为0V左右,怎么会是12V左右?

324-3脚,5脚,10脚都是通过3.9K电阻接输出正极,也就是接到参考地,应该接近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输出-极。 怀疑c19损坏,测量时没有电容特性

问题应该还在324的8、9、10脚那一路电路上……

楼主:
输出0伏时,正极输出为参考点,5脚0V,6脚-11.8V,7脚14V

楼主:
输出24伏时,正极输出为参考点,5脚0V,6脚-11.85V,7脚14.4V

楼主:
C19电容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B:
v28有没有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8有没有检查下

已经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24伏时,正极输出为参考点,5脚0V,6脚-11.85V,7脚14.4V

6脚电压基本不变,11.8V左右(应该是正压,不是负压,可能楼主记录错误或表述反了----------------黑笔接输出正极,红笔测试6脚,应该11.8v)。

电阻R37开路了或线路板断裂,6脚电压通过R33到正12V电源。故而运放不翻转

根据电路分析:
输出0v时,6脚电压,+12V左右
输出15v时,6脚电压,接近0V------------输出15v左右翻转比较器,继电器动作。
输出24V,6脚电压,-4V左右。

补充内容 (2025-2-12 16:05):
输出0v时,6脚电压,(+12V左右,算错了,应该6.5v左右)

网友:
从楼主的回帖来看,楼主还是没有理解为何要用输出正极作为参数参考点。这个电源是以运放为中心设计的。运放用的是辅助电源,辅助电源的地接主电源的正极。所以测试的时候,黑笔接输出正极,红笔测试各点电压。

网友:
检查电阻R37是否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