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线话筒的问题

楼主(2025-01-31):
现在舞台表演的都是FM的无线话筒,请问有没有AM的无线话筒?

网友A:
很久以前有,不普及

网友B:
频带窄,信噪比低,易受干扰,保真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有,不普及

因为忽然想起,AM可能可以传播远些,在大的工厂的广播,可能可以通过收音机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忽然想起,AM可能可以传播远些,在大的工厂的广播,可能可以通过收音机接收。

FM的搞两三公里的也不困难啊,这个距离应该不会请去渴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的搞两三公里的也不困难啊,这个距离应该不会请去渴茶

只是想问问AM的。以及调幅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带窄,信噪比低,易受干扰,保真度差。

是的,这些面都不好。但是只是想知道原理。

网友:
请问有没有AM的无线话筒?AM无线话筒没有,SW可能有。

网友:
28MHz的AM对讲机包括无线话筒。

网友:
做无线话筒没有看到AM有什么优势的?劣势倒是多多的,首先想到的是干扰大,第二是效率低,第三是频率的稳定度要求也需要高一点吧?总体难度大得多了,“AM可能可以传播远些”实际上相同的功率更近了吧?

网友:
AM基本淘汰了传输距离现在也不需要那么远了,远了就会有人找上门去喝茶了!FM的声音效果一般!现在的话筒基本都是10米内用的用VHF频段:适用于家用、中小型演唱会等场合不能超过30米!高档的用UHF频段

网友:
做一个试试效果也未尝不可

网友:
现在U段的多

网友:
很早就有。老《无线电》杂志里有,还有以前的《中学抖技》《现代通信》都登过。

网友D:
给你找到一个。  这个工作在短波段,其实明白的都知道换个振荡线圈就可以工作在其它波段。只因发射机在我国是很敏感受管制的东西,所以介绍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找到一个。这个工作在短波段,其实明白的都知道换个振荡线圈就可以工作在其它波段。只因发射机在我国是 ...

谢谢你,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新年快乐

同乐!同乐!不客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想问问AM的。以及调幅的原理。

以前有AM的,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主要原因是调幅容易受干扰。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最低也是VHF段,我国VHF电视广播的频道带宽是8MHz,可同时传送6.75M带宽的图像调幅信号和0.15M带宽的伴音调频信号,也就是说VHF接收设备的射频选频回路可以做到8MHz以上的带宽,“频带窄”的说法不成立。
调幅的本质是调制放大器的增益,调制方法可以调制功率放大或者前级放大的基极偏置(基极调幅)、调制功率放大器的集电极供电电压(集电极调幅)、利用乘法器实现调幅等多种方案。调幅的调制环节设在放大电路,调制信号(音频、视频或者数字编码脉冲)不进入高频振荡器,因此发射频率稳定,调制系数容易控制,但是调幅接收设备接收到的干扰波形和接收设备自身的噪声,在检波器中会产生噪音,而调频接收则不会。

网友F:
记得当年读书的时候,有同学找到一本“古代”电子书,介绍了用电子管收音机改对讲机,好像只是加了几个元件和开关,通过开关切换6N1发射中波,几个同学一起搞,天线接到楼顶的晾衣线上。
居然成功和几十公里的同学对讲了,直线距离约30-40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AM的,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主要原因是调幅容易受干扰。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最低也是VHF段,我国VHF电 ...

谢谢,你的回答解决了我一个疑问,就是调制信号不在振荡级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当年读书的时候,有同学找到一本“古代”电子书,介绍了用电子管收音机改对讲机,好像只是加了几个元件 ...

这个乐趣是非常之大的,

我开始对无线电有兴趣的时候,对电子管无兴趣,原因可能是害怕交流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