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焊接工艺

楼主(2025-01-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整体发黑是焊锡太差了。如楼上所说,用正宗的63焊锡焊出来都是很光亮的。不过楼上有一点说的不对,无铅焊锡的熔点不一定高,也有低温和中温的无铅焊锡,好的无铅焊锡也是非常光亮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老铁温度太高导致焊锡氧化。或者烙铁功率不够导致加热时间太长焊锡氧化。
总结一下就是:
1.想要焊点光亮漂亮,不管是无铅还是有铅都要好的焊锡才行。
2.避免烙铁温度过高导致焊锡快速氧化。
3.避免烙铁功率不足导致的加热时间太长焊锡氧化。

用好的焊锡,功率足够的烙铁,调整到合适的温度,快速焊接,一般都能焊出光亮的焊点

网友:
下次焊接时,您用低温锡膏加大量焊油试试,也能焊出图片上那样的焊点。

网友:
焊接后发黑就是助焊剂(松香、焊油、焊膏等)氧化、碳化,洗一洗就好了;63锡(标准的),焊接后光亮度最好,浸润性、焊接性也算是最好(要选老名牌或真进口货),焊点最漂亮;无铅锡熔点高,焊接后是沙面。楼主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发黑是焊锡太差了。如楼上所说,用正宗的63焊锡焊出来都是很光亮的。不过楼上有一点说的不对,无铅焊锡 ...

您说的基本没问题,补充说一点,助焊剂非常重要,不要再用松香、焊膏(老式酸性的)了,用现在的焊油以及现在的焊锡丝(内含助焊剂),焊接效果真不一样。还有焊锡丝鹿仙子的不要买,就是垃圾,我现在买的白猴的(官方旗舰店),焊接时的感觉跟鹿仙子的完全就是两个感觉。

网友:
我用含铜的高温焊锡,外观也不错,就是烙铁温度要高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基本没问题,补充说一点,助焊剂非常重要,不要再用松香、焊膏(老式酸性的)了,用现在的焊油以及 ...

助焊剂不是必须的。我基本不用助焊剂,最多就用点松香。极少数情况会用goot。助焊剂不影响焊点光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不是必须的。我基本不用助焊剂,最多就用点松香。极少数情况会用goot。助焊剂不影响焊点光亮。

助焊剂不影响焊点光亮基本同意(量不够也会影响焊点外观的)。我认为助焊剂是必须的,只是焊锡丝中心含有助焊剂,一般不必额外加,但用风枪吹焊我肯定要额外加焊油,用烙铁焊接时间稍长(大焊点)也需要焊油辅助。还有氯化锌助焊剂,焊不锈钢、铝、铁等几乎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不影响焊点光亮基本同意(量不够也会影响焊点外观的)。我认为助焊剂是必须的,只是焊锡丝中心含有 ...

风枪吹焊直接用锡膏/锡浆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其他助焊剂,焊点想不漂亮都难。
氯化锌助焊剂能焊铝?你焊成功过吗?我正好苦恼没法在锂电池的铝电极上焊接,如果好用的话我去买来试试。

网友:
我试过氯化锌助焊剂确能焊接铝,焊接铝的问题主要是散热太过良好,锡焊铝散热片、铝型材我都试过,除了用大功率的电烙铁(200W以上),还需要预热(用喷灯),用铝焊丝也一样,锂电池上的铝电极焊接不建议,锂电池太怕热了。

网友:
看图片是电路板焊接,如果按三十年前的电子工艺教材的要求,电路板焊接是不允许用焊锡膏的,有腐蚀性的助焊剂同样也不允许采用。焊点发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助焊剂中含腐蚀性物质,残留物质致使焊点表面产生化学反应发黑。教材中手工锡焊的工艺要求就是采用松香焊锡丝,电路板可以预先刷一层酒精松香溶剂,助焊剂就是松香。其他那些带腐蚀性的助焊剂,如焊锡膏与稀盐酸加废电池锌皮做的助焊剂,主要是俗称白铁铺的冷作师傅用,焊镀锌铁皮做的白铁桶是主要用途。

网友:
和烙铁温度还是有关吧,我现在也用63含量的焊锡,烙铁温度开300+以前用白光的n453温度还是低了

网友:
是祼芯片和其它贴片元件组合的厚膜工艺陶瓷基板,散热和绝缘介电性能优良。个人瞎揣测,焊盘锡珠光亮,一部分取决于合金比例混合物的结晶性能,一部分取决于合金成份的抗氧化性,比如含锌较多,容易变渣变暗,比如含银铜多则易发亮光滑,通过一些简单化学反应,应该容易找到较明显含哪种成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