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200封装,能代替2SA1295的 在产管有什么型号?

楼主(2025-01-31):
2SC3264/A1295停产了,
在产的,能代替的有何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替代的应该有一堆型号,买二手板子直接拆还可以免去配对的麻烦。

这几年的拆机管都有大量假货,打磨重印字,然后故意随便剪短管脚,或者找完全无关的电路板 掰断 再随便焊上,冒充拆机。
无所不用其极。

几毛钱一只的拆机管,按理说 造假不够费力的,但是买到手,一眼假。

网友:
封装不一样呢

网友B:
digi在售目录里3264/1295(EVVO Semi),产品PDF指名替换型号,不知有没有更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gi在售目录里3264/1295(EVVO Semi),产品PDF指名替换型号,不知有没有更优解。

https://zh.digi.com/
没搜到啊

网友:
三垦停产,但其他厂没停产,例如杭州的
https://hztransun.cn/?domain/22.html

网友:
停产就停产吧。
(原音)淘宝店不是还有卖的吗?
我是更喜欢1216/29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igikey.com/en/products/detail/evvo/2SA1295/24717028

原来是这个

网友A:
功率管替代的应该有一堆型号,买二手板子直接拆还可以免去配对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年的拆机管都有大量假货,打磨重印字,然后故意随便剪短管脚,或者找完全无关的电路板 掰断 再随便焊 ...

这样很难避免了。但是几块钱的东西,这样折腾,他们也耗费不少精神,。

网友D:
常见的2sa1494 2sc3858电压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2sa1494 2sc3858电压稍低一些

好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