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废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里的三极管 替代 声控灯灯头里的可控硅

楼主(2025-01-31):
除夕那天,贴春联,才注意到,楼道里的声控灯好像有些日子不亮了。

昨天有点闲,搬梯子检查,

拿了个好灯泡,旋入灯座即亮,没有了声控功能。

证明,灯泡、灯座都需换新。

拆开灯座,检查电路板,得知,仅可控硅损坏。其余零件均完好。

这种可控硅,网购的价格倒是不贵,一块钱能买两三个。

手头留有一些 废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里头的三极管,能不能用在这里替代可控硅?

试验结果,用 13001 + 13003 + 13005 ,三个管子组成复合管,可以代用。

主要心得,有两点。

单用一个 13003 或 13005 ,希望它饱和时,它不饱和,而是处于半导通状态,像个电阻,灯得不到全电压,管子也发热。

用一个 13001 加上一个13003 或 13005,两个管子组成复合管,导通状态仍然不是最好,测管子 C、E 之间的压降在 10V 以上。

实际搭电路试验,13001、13003、13005 三个管子复合,灯亮时,落在管子上的压降只有 1V 多一点。管子也不发热。

该声控灯座,原电路中,负载(灯泡)是与整个声控电路串连的。

用复合管替代可控硅时,需改动灯泡在电路中的位置。将其移到桥式整流之后。否则影响导通。(限于水平,并不清楚原因。是试验得到的体会。)

这样改动之后,进入灯泡的是脉动直流电,对使用何种灯泡,会有所挑剔。

对白炽灯泡、及所有内部用桥式整流的节能灯泡或LED灯泡,均完全无碍。

而,那些灯泡内部采用电容限流(降压)的LED灯之类,甚至采用老式工频变压器的“经济灯”,则不适合。

所以,灯泡放在整流桥之前,适应性更广。

网上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电路。

最后这张图,是第二张图的右半边,集成电路与复合管之间的电阻 R6,抹去了,忘了补画。

网友:
这个属于废物利用或者应急措施,不能用经济价值衡量,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才多少钱mac97a6双向 mcp100单向
你这3个高压三极管远超可控硅价格了

你说得很对。

这种可控硅,网购价格才不到三毛钱一个。     下午刚在手机上下了单,二十个 / 4.30元  。

虽然,这些三极管,来自废电子镇流器,没花钱,却费了许多精力。属于自己找罪受。

可供自我辩解的理由就是,我手头一时半会没有这可控硅,而这两天过年,快递又休息。我急于完工。故“出此下策”。

网友A:
可控硅才多少钱mac97a6双向 mcp100单向
你这3个高压三极管远超可控硅价格了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下, 13005  的价格,的确比 可控硅 要贵。

网友B:
应急方法代替可控硅。4个管的复合管试验如何?代替大功率可控硅是不是用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方法代替可控硅。4个管的复合管试验如何?代替大功率可控硅是不是用大功率三极管?

三个管子接成复合管 在“通”状态时,万用表测得管子上的压降,已能稳定在 1.4V。

故未再试四个管子复合的。

原电路里的可控硅,体积小,只有3DG201、9014那么大。

若论体积,13001与它们的体积一样大。  怕它容易烧。手头也有 13003、13005, 所以只用了一个 13001 在最前面。

13003,在试用两管复合时,由于两级复合管,仍难以完全导通,发热严重。及时断开,没有烧管。

13005 在三种管子中,体积最大,所以,为求稳妥,把他放在了最后面。并且三级复合,压降最小,管子的功耗小,感觉不到发热。

此例中,用了13001、13003、13005 各一个。

灯泡功率不大,以 20w 计,电流约0.1A。

完全导通时,复合管上的压降 1.4V,算来管子上仅有 0.14w 的功率。貌似13001 也应该没问题。

待有空闲,再拿 13001 做冒险试验。看看它在这种场合能否胜任。

网友:
是驱动不足的问题。可控硅触发是微功率,三极管驱动的功率偏大,达林顿管就小,所以你复合成达林顿管。如果换场管需要的驱动就更小

网友:
这个图文并茂的折腾,我喜欢。得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13001类的高压管子放大倍数约20,所以用了三级。

网友C:
复合管相当于单向可控硅?

网友D:
用MOS管1N60应该也可以,
10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OS管1N60应该也可以,
10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

多谢指教!

旧场效应管,手头有,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合管相当于单向可控硅?

复合管并不等于可控硅。

不过,在这个电路里,正好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