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极性判断对吗

楼主(2025-02-01):
同轴电解电容

网友:
错了,箭头指的的是负极。

网友A:
用指针表测漏电流:漏电流较大的时候、红表比接的是电解电容的正极。(指针万用表红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

网友:
错了反了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
接外壳的那个是负极

网友:
轴向电解电容的极性标注有两种,一种是上图中箭头指向负极,另一种是下图中在正极一侧有一圈"+"标志

网友:
一般和铝外壳相连的是负极。

楼主:
学习了谢谢诸位专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表测漏电流:漏电流较大的时候、红表比接的是电解电容的正极。(指针万用表红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

是的,用指针表测试,正向漏电流小于反向漏电流,或者说正向电阻大于反向电阻

网友:
你标注的极性反了

网友:
那不很明显吗 , 只要一个引脚和外壳连接的 ,  那肯定是负 ,  如果都没连接的,  那肯定是无极电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