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来复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01):
来复式单管机中,是把高频信号放大并检波后,把检波得到的音频信号送回三极管再放大一次,实现一管两用,提高了三极管的使用效率。
那么,是否可以把放大后的高频信号也送回三极管再放大一次,使高频增益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从而提高整机的灵敏度呢?

网友:
这几个图是《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中关于超外差的简化思路---加强再生并压低放大量(高频及音频),类似于AGC;

另一个思路是引入高频负反馈、结合二极管非线性降低高频信号通带中低频部分的幅度(因也会改变工作点所以音频放大量也降低);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22509

这两个思路结果粗看相似细节不同,起因不同。

网友A:
肯定不行,会自激

网友:
再生,就是。但不是再放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会自激

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把正反馈控制到一定程度,使其接近自激的临界点,但又达不到自激的状态,从而可以得到稳定且足够的高频信号增益呢?
再生是另一码事,暂且不考虑。现在主要考虑用单只三极管实现两次高放,再加一次音频放大的问题。
如果真能实现,就没有必要搞什么两管机、多管机了,只用一只三极管加多次反馈就可以全搞定。

网友:
1)再生就是放大后再引到输入端,再放大,只是引回的比例低,高了就啸叫了,
2)可以再使用相反的相位引回另一路,但如果两者方式相同,就抵消了;
3)有两种方法是可以不断增大引回的高频信号的比例,而使放大电路不发生自激啸叫:-----
     其一:是再不断增大反馈信号(再生)的同时,压低三极管放大量,这个压低是靠检波后的直流电平控制放大量,与AGC道理相同,这一正(再生)一负(放大量,而不是负再生量/负反馈量)是不能抵消的;
    其二:是引回相反相位的另一路高频负反馈信号去抵消正反馈(再生),抵消是通过二极管非线性(转折前后曲率或说等效电阻)实现的,正负也不能抵消的;
     既然正负不能抵消,那么剩下的效果就是1)再生继续增长而放大量跟随下降---不矛盾,因为弱台信号若不会引起过多变化,放大量就相对提高,强台引起的变化大就会被压制,平均来看是灵敏度提高了而没有啸叫;2)再生信号被负反馈--有的抵消的多,有的抵消的少,剩下的综合结果是带宽中低频分量被压制得多,高频分量被压制得少,,,也不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404 Not Found

网友:
来复及再生电路在电子管及晶体管十分昂贵的年代有实用价值,现在一只最简单的TA7642都集层了10只左右的晶体管(好像是这个数据吧),所以来复电路只有在玩家手上有用,再生电路有不有用不敢说,它可以带来极佳的选择性。

网友:
可以的,第一次放大是变频,有20分贝的放大,第二次将中频信号回收放大,控制量,检波后在再送到第三次音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