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洞洞板的问题

楼主(2025-02-01):
由于接触洞洞板时间不长,焊接起来有麻烦。大家是怎么焊接的,特别是连线。
有直接将元件脚作为连线的吗?我焊接好像一坨的那样。所以请教师傅们。

网友:
有没有能把洞洞焊盘都设计成相连的窄线,推广开来,等我们这种懒汉玩的时候,把不需要的用小钻对钻断或用刻刀小心划断,省得还要弄线或堆锡一路焊过去

网友:
不是这个板吗?

网友A:
洞洞板直接把长引脚折弯作引线的话有个缺点就是拆的时候很麻烦,俺以前是用网线里面的单股线的,后来买了一卷裸镀锡单股线。

网友:
有洞洞板的软件,排好版面再焊就漂亮了

网友:
裸镀锡单股线不错!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一坨的焊上去。很不美观,而且容易连在一起。

网友B:
搭试验电路可以用面包板,连接线用网线里剥出来的线,不用动烙铁就能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试验电路可以用面包板,连接线用网线里剥出来的线,不用动烙铁就能搭电路。

你的意思是面板版实验成功后,再在洞洞板上连线?

网友C:
可以用元件脚焊接的没问题只要不短路,有时还需要跳线,要想焊好需要用元件的脚或细的裸导向用烙铁脱焊上去这样比较费锡但是美关,要想和pcb那样是不可能的!看我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面板版实验成功后,再在洞洞板上连线?

面包板上试验成功后,在洞洞板上大致规划一下排版和走线,近的直接焊锡搭焊,远的用网线芯线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直接把长引脚折弯作引线的话有个缺点就是拆的时候很麻烦,俺以前是用网线里面的单股线的,后来买了一 ...

我之前买了0.2mm的线,不知道你的线是多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买了0.2mm的线,不知道你的线是多粗的?

0.2mm 的有点儿太细了,俺这个是 0.5m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元件脚焊接的没问题只要不短路,有时还需要跳线,要想焊好需要用元件的脚或细的裸导向用烙铁脱焊上去 ...

做得很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大差不差的经验,网线芯线标准的好像是0.55mm还是多少的,非标的一般0.45甚至更细,0.5的会硬一些。更细的,比如用常见0.75平方的多股线里的芯线剪一段,随意抽出第1根后,后面的就好抽了,比网线的好剥皮。这些易得的电解铜材的铜丝线,上锡容易,就算拉出胶皮后放久了有点氧化,只要有松香等助焊剂上锡依旧很简单。买双面板感觉基板质量好,但真要用起来,还是单面板好用,双面金属孔化的太难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