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710收音机拆机图片分享

楼主(2025-02-01):
一台2002年的老机子,本来想拆了打扫卫生的,既然拆了就拍几张图片分享大家看看,也想听听大家指导推荐更换一些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收音机有些 “奇怪”:度盘上看FM和AM的低端却是短波的高端。为什么?

收音机变频绝大多数或者说是几乎都采用超外差式的,就是本振频率比信号频率高一个中频,和可变电容设计的转角配合,频率就是从低到高的。不管是一次变频还是二次变频都是这样的。
德生R97XX系列收音机的这个设计没出来之前我就思考过类似的二次变频方案,但是业余条件下你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1、德生R9710收音机的中波是一次变频的,调频FM也是一次变频的。FM二次变频也可以,有意义但意义不是特别大。想要中波二次变频也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比如论坛里的“【去库存】全分立前置高放二次变频中波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7636&fromuid=326305,但是这个太复杂,可以采用其高放部分,本振频率用11.8M晶体做一本振,再和德生R9710收音机的短波一样做一中放、二中放和二次变频,最好把一本振、一中放、二本振、二混频这些电路严格屏蔽起来。
2、为什么要采用如此费事的方式呢?因为LC振荡电路的稳定性不够,在10的负4次方到负5次方(很难)之间,本振频率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漂移,直观表现是短波跑台,对FM影响不大,但对AM的5-10KHz的中频带宽影响很大。德生R97XX系列收音机就是把短波用晶体振荡器把常用的米波段“搬到”10.7M做稍宽一点的宽带滤波,用LC回路保证1M的带宽(-3到-6DB),二本振用LC振荡器频率在10.7-11.8左右产生二中频465或455K,后面就是常规电路,调台是在二本振实现的。有个收音机好像中波也是用这种方式二次变频。德生R9710收音机只有8个米波段,要把所有米波段都覆盖在业余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既便是和德生R9710收音机一样的8个米波段也是无法实现的,最主要原因是晶体找不到,通常生产的晶体频率都是常用的,专用频率的晶体工厂可以定制,你业余条件下根本没办法(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找不全)。所需晶体频率是中波和各米波段的中心频率加上10.7M的频率,业余条件下只有买个二手的德生R97XX系列二次变频的收音机(晶体完好的)你可以随便折腾设计出类似的收音机。
3、为什么德生R9710收音机的短波是从高到低呢?你自己可以减一下,用11.8M减去中波低中高(535-1635)频率,是不是变成高中低顺序了,方向是不是反了?短波米波段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德生R9710收音机的中波和调频是一次变频(可变电容方向正),而短波是用晶体实现的二次变频(可变电容方向反),要在同一刻度下标示,只能是中波和调频FM是正向,短波是反向的。这个电路是在数字调谐集成电路没有大规模普及前形成的成熟电路。
4、短波二次变频的一本振频率在最高频率(26M)的2到3倍以后,抗镜像能力才是最好的,所以,前些年有不少数字调谐的收音机(不是DSP)有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的,振荡频率用数字电路稳定并用数字显示频率,模拟集成电路实现收音机功能。中短波的一中放频率在58M或更高的就是这种数字调谐的二次变频收音机。

楼主:
最主要想改装添加元件增加单边带接收功能,期待能得到论坛里的大佬们指导。

网友:
调频是87~108的,但是看到选频与本振线圈这么多圈,像76~108的

网友A:
看这个收音机有些 “奇怪”:度盘上看FM和AM的低端却是短波的高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收音机有些 “奇怪”:度盘上看FM和AM的低端却是短波的高端。为什么?

有波段开关

网友:
TA的集成电路,公认效果好

网友A:
波段开关只能改变本振频率范围,但可调电容用的是同一个。我不明白的是、它怎样做到的中波与短波的频率刻度高低端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只能改变本振频率范围,但可调电容用的是同一个。我不明白的是、它怎样做到的中波与短波的频率刻 ...

中短波二次变频

网友B:
这种不建议更换元件了,除非不花钱,如果想弄个效果好点的不如入一个二手的,升级完可玩性更高。我就在黄鱼上蹲了一个9700DX才几十还包邮,买的是2006年的四片机。如果更换就换电容,还有滤波器换成进口大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收音机有些 “奇怪”:度盘上看FM和AM的低端却是短波的高端。为什么?

此机是二次变频的,此机的短波特点,好象是利用频差进行调谐,所以短波高低是反的。具体需要看一下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是二次变频的,此机的短波特点,好象是利用频差进行调谐,所以短波高低是反的。具体需要看一下电路图 ...

哈哈、看电路图我也看不明白。听您这么一讲、到是知道了、二次变频可以颠倒高低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建议更换元件了,除非不花钱,如果想弄个效果好点的不如入一个二手的,升级完可玩性更高。我就在黄鱼 ...

好的

楼主:
9710原理图

网友:
经典收音机啊  长见识了

网友:
这工艺水平,很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