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电子产品的电源板根本不需要装保险管

楼主(2025-02-01):
保险管不会无理由断。断,说明元件有故障,元件一坏的话,电流自己不就没了?比如开关管击穿的话自己不就烧炸了?

网友:
不要假设自己比全世界的电器生产商和电子工程师更聪明,等着起火来你就知道啥叫砸锅卖铁都赔不起 ...

网友A:
楼主752834752只负责专门提出问题,然后不评价不回复,活跃了死气沉沉的坛子深藏功与名

网友:
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都烧没了火就灭了

网友:
这个也有时代的原因,在没有空气开关之前,不装保险管的后果你可以想得到。

网友:
保险管不能确保100%的护元器件周全,但可以避免火烧连营惨剧的发生

网友:
  杂牌电磁炉的10A保险管省掉了,功率管击穿的话有一段小铜箔就烧断了。100V的虎牌IH电饭煲只用一只10A保险管,误插220V的话10A保险管不烧,烧铜箔和200V压敏电阻。装一只合适的保险管,出了意外烧毁的元件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装的话烧毁的范围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安装合格的保险丝可以缩小故障范围,这是初学者都明白的道理啊?

网友:
你这个想法电器生产商和电子工程师都不认可。。。

网友:
以前有个保险管,用着安心,爆了换个新的一直用,现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无论怎样,都期望你坏了就买新的,所以保险管差不多成点缀

网友:
不过现在的开关电源,估计保险管真没什么作用了,原件密度高,电源管电流大,波形也要稳定控制,一失控,不知爆多少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好像《广播论坛》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保险是保护整个电网安全,当电器出故障时即时与电网断开,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网友:
整流桥内二极管击穿呢?

网友:
有的元件击穿短路烧炸了还没烧成断路,直到把保险座烧炸断成黑碳了,击穿的管子还没烧断,我上次修的逆变器就这德性,管子没炸,但保险炸坏了,把旁边全烤黑了,好在保险附近的焊盘大,如果没有保险烧断,管子管脚上的焊盘小,那么肯定会烧焊盘,那么修起来就很麻烦了,还得把烧坏的焊盘重建,但幸亏有大电流的汽车保险丝率先烧断保护了,大功率场管的引脚焊盘才丝毫未动

网友:
保险丝保护的是不让故障升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保护电网不触发上一级跳闸而不是这个电器的死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752834752只负责专门提出问题,然后不评价不回复,活跃了死气沉沉的坛子深藏功与名

   还记得那个“海阔天空”么?他就是喜欢脱离基础知识,提一些幼稚的问题来活跃气氛的。“光州老胡”提的问题则是包罗万象。

网友:
在厨房试一台电磁炉,

网友:
稀里糊涂把试机的电磁炉叠在一台插着插头的电磁炉上,结果试机空开直接跳闸,下面那台电磁炉测量插头短路,待拆开检查后,发现IGBT击穿,桥堆的一个交流输入端和输出负击穿,但是12.5安的玻璃保险管完好无损

网友:
第一次用手机回帖,不知道在哪改错,补充更正一下,不是插头短路,而是测量电磁炉插头判断至少桥堆击穿

网友:
保险管不是保护电器的,是保护房子的。

网友:
家用电器的总电源保险管,其标称电流值必须大于电器本身的最大工作电流,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必须大于保险管的熔断电流。这样,一旦电器自身的电源板出现短路故障,烧毁的不会是电源线,使用者不会因为电源线绝缘外皮熔化而触电。
家用空气开关保护不了家用电器。家用配电线路常用的2.5平方毫米铜线,其安全载流量大于20A,分路供电的家用配电线路,分路空开通常不小于10A,而家用电器的电源线很多是不到1平方毫米的铜线或者铝线,家用电器如果不设保险管,那么当电器内部发生短路,结果往往是电源线烧毁,空开不跳闸。

网友:
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