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没有朋友会修理新德克功放

楼主(2025-02-02):
上海有没有朋友会修理新德克功放       放置时间长了  一个声道出现了问题  我熟悉电子管功放 对于晶体管电路不熟悉  修了一下 没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功放几乎是全分立元件,找到故障点不会太困难,且有正常通道可对比,不过功放末级是复合管,调试比较困难。
输入端交流短路,输出端开路,检测各三极管be间工作电压,两个通道对比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注意检查电解电容的质量。

网友:
既然你熟悉电子管功放,还是先绕过电子管前级试试,确认这部分没问题了再摆弄后面电路。

楼主:
感谢两位回复  前级部分检查了 没问题  第一位先生  晶体管一窍不通  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检测电子开关是否有问题。按下面板上面的小按钮、仔细听继电器是否有动作(响声),然后对照两个声道测量继电器是否能良好接通。许多放置时间过久的机器这里最容易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检测电子开关是否有问题。按下面板上面的小按钮、仔细听继电器是否有动作(响声),然后对照两 ...

感谢你的回复  电位器测过了没问题

楼主: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要是电子管功放  再坏也有信心  晶体管没入门 入门了也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电位器测过了没问题

我说的是继电器、或电子开关,不是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继电器、或电子开关,不是音量电位器。

就是问通电的不?当然通电了  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要是电子管功放  再坏也有信心  晶体管没入门 入门了也不难

是OTL,还是BTL,或者是OCL功放电路?
看看电源供电方式和输出端接法可以判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OTL,还是BTL,或者是OCL功放电路?
看看电源供电方式和输出端接法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
什么个现象?卡拉卡拉还是无声?用炮灰喇叭一级一级跟下去。

网友:
懂电子管线路的,应该晶体管电路也不难啊,放置一段出问题的,应该不是大故障,接触不良之类居多,看照片元器件质量都是不错的,进口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