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磨刀石的

楼主(2025-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个磨石山,山上的石头都可以当磨石。这石头是含砂页岩,还有一种是含钾砂岩,也叫钾长石,颜色微 ...

那种只能磨铁刀 现在不锈钢刀根本磨不动

网友:
这个没有区别不能按颜色来分!金刚砂有几种颜色特别是烧结与原材料有关,需要用肉眼来判断和包装上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家老头经常买来磨刀具有天然的烧制的,我同学他哥也是砂轮厂的所以我知道一些

网友:
老哥,这是你老花了 找你的儿女或小孙子替你看一下吧

网友:
一般家里磨刀,一块粗的砂轮,一块细的油磨石。前者磨个大概,后者抛光细磨,这样刀口才锋利,好用。

网友:
您说的是不是油石?年轻时就常常用,粗细与颜色不相关,您的也许有点细吧,用放大镜应该不难分出。前几年买过几块,贴图如下:

网友:
有一块,都是一面粗一面细

网友:
一些浅见:
不同的粘合烧结材料和不同的磨粒决定了外观颜色
按颜色显然无法确定磨料的粒度目数
光光磨料有粒度目数和硬度,还有自锐性能等多项组合指标
一般可以按颜色深浅来判断硬度,虽然通常深色的似乎硬度会更高一些,但不一定
例如硬度,通常纯度高的金刚石,例如干净透明的天然金刚石因杂质比人造的少,硬度会更高一些,但颜色较浅
除了本身的杂质,就像塑料一样,厂家会因成本问题掺杂其它类型的磨料
因此光凭目测,当粒度较细时光凭肉眼是难判断是何种磨料和多细的粒度的
另外刀的锋利,侧重点不同
比如粗磨粒可以让刀锋磨出锯齿状,在食材切割中也有点些优势
细磨粒可以让刀锋更薄,吹毛断发,一般是最后靠细磨料实现的
一般磨刀,先用粗磨再中磨,然后细磨
砍骨头和片肉的刀,前者偏厚重,后者偏轻薄,研磨侧重面不一样

网友:
双面油石是一种常用的手工磨具,具有不同粗糙度的两个表面,使用非常广泛,可以对手工艺品,机械加工,厨房刀具等的磨削,抛光等操作。常用的灰棕色两面,深色的为粗的表面。

网友:
金钢砂一般是钎焊,粒径较大,一般用于对付石材、高硬金属等,一般不会采用烧结手段制作磨刀石。磨刀石一般用的刚玉(氧化铝),碳化硅等烧结而成。有单面、双面的,粗的那一面240一400目,细的那一面400一800目,而且两面的目数一般要相差200目以上,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出来。因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只能大至说一下,用手摸有颗粒感,像砂轮,只能用于开粗,家里磨菜刀一般不需要,手模没有颗粒感,略感粗糙,一般240一400目,用于粗磨,如果手感比较细,略涩,那就有400一800目,用于细磨,菜刀磨到这一步也就够了;再往800目以上就是磨起锋的(刮胡刀),实话说不好磨,手法技巧工具都有讲究了,再2000目往上就是抛光出镜面了。

网友:
还有,宝上也金刚石磨板,平面的,上面很薄一层金刚石(不知是粘接还是钎焊),我买过一块(价钱不贵)用来磨平磨石,还行,不过用来磨刀就嫌太粗了。

网友:
我的油石也是2种颜色,颜色深一些的比较薄,粗一些;颜色浅一些的比较厚,细一些。你仔细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
你看反光, 反光点粗的就是粗的,反光点细的就是细的,   还有朋友说有一层的,   那种是电镀金刚石 的  ,我们工厂就是做那种的 , 电镀的最细就是400号的, 最粗18号的 ,常见都是120号的,   太细不耐用,  太粗价钱贵的多了

网友:
那年代木工师傅,基本都有这种双面磨刀石。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个磨石山,山上的石头都可以当磨石。这石头是含砂页岩,还有一种是含钾砂岩,也叫钾长石,颜色微红,颗粒细腻、硬度不软不硬,是上好的磨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