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管9v的小机

楼主(2025-02-02):
产地香港,型号就是这丝印了…到手调台频率正确的情况下啸叫很严重…换电容无解,前几天折腾熊猫小机的时候顺带着调整了下可变双联上面的微调电容…它居然就正常了…到手的时候被人改成6v的电池盒,剪掉电池盒再焊个9v的电池扣子恢复原样…可变双联手感丝滑…这个小机的三极管造型很怪异…没怎么见过

网友A:
看线路板和元器件的样子,这部收音机的出厂时间最早也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了吧?那时候半导体元件已经不贵了,厂家竟然还在为了节省一只三极管而用上世纪50年代的高压供电设计。9V叠层电池价格贵、容量低,对于用户来说,长期用下来非常不划算,同时期内地的国营厂生产的袖珍收音机,大多是2节5号电池供电,这部收音机之前被改成6V电池盒是有原因的。
收音机改供电电压,并不只是简单换个电池盒,线路板上的电阻肯定调整过,否则降低电压之后,接收效果、音量和音质都会有问题。既然之前已经被改造成6V供电了,那么我建议仍然用6V供电,不需要再改回不划算的9V叠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板和元器件的样子,这部收音机的出厂时间最早也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了吧?那时候半导体元件已经不贵了 ...

6v供电的话电压降到4.7v左右就不工作了…再说了一次性电池还有漏液的风险,之前撸的一次性电池我现在都不敢用了…用充电电池的话1.4*4=5.6电量用不完收音机就不响了,所以才想着改回来…之前我用4一次性节电池试过声音很小…

网友B:
中波收音机弄响了以后也就束之高阁吃灰了,费不费电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收音机弄响了以后也就束之高阁吃灰了,费不费电无所谓

我是天天轮换着听的…中国之声做背景音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天天轮换着听的…中国之声做背景音乐…

这个小鸡鸡折腾着玩还可以,听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鸡鸡折腾着玩还可以,听就算了吧。

我这边收听效果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收听效果很好啊…

一般袖珍机喇叭口径小,会影响声音的听感,你感觉好听可能是电路上做了补偿。我对袖珍机不喜欢。

网友C:
我有个6管9v机这是什么牌子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9899

体积介于袖珍机和便携机之间,声音确实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6管9v机这是什么牌子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8930&f ...

帖子里面不是有人和你说了?进口货…音质不好的话可能不在状态…按说这种机子用料都挺不错的…我这个属于低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