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架构问题 电视机架构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楼主(2025-02-02):
老电视的架构一般是cortex-A7或cortex-A9 都属于arm v7架构 32位
就无法运行64位安卓软件
新款的很多都是armv8或armv9 64位架构 cortex-a53 a55 a72 a76之类的先进核心了

网友:
这个到是没有了解现在看电视的人都少了!

网友A:
  新款的智能电视机用什么平台没去注意。大多有了语音唤醒和操控的功能,连遥控器都可以不用了。年前堂弟的小孩带电拔一下电视机电源插头搞清洁,插回去后变成有图像没声音了。我进行恢复出厂设置仍未能解决问题,联系厂家售后,按他们指示进入远程诊断模式,对方可以远程操控电视机,远程刷机后即恢复了声音。

网友B:
这不叫电视机,叫非触摸安卓大平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叫电视机,叫非触摸安卓大平板。

  教室用的80寸电视机是带触摸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室用的80寸电视机是带触摸屏的。

那么就是个安卓大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是个安卓大平板

WINDOWS系统的可能性较大哦。附近小学曾经有一台背光坏掉了,我没有人手,也没接过这么大屏幕的背光更换,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智能电视机用什么平台没去注意。大多有了语音唤醒和操控的功能,连遥控器都可以不用了。年前堂弟的 ...

能语音的都是新款了 安卓5以上 存储一般大于16G
安卓4.4 4.3的老款电视到现在都特别卡了 不好用 很多都4G甚至2G存储 除了系统都没剩多少可用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