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TV570小电视机维修

楼主(2025-02-02):
卡西欧TV570小电视机开机屏幕老化,不能正常显示,有没有朋友知道哪里买到相同型号的屏幕配件,或者这个要怎么修?

屏幕

屏幕

型号参数

型号参数

上部按键

上部按键

侧面接口

侧面接口

侧面按键

侧面按键

屏幕内部

屏幕内部

内部电路板

内部电路板

网友A:
咸鱼看下有没拆机的。

网友B:
先查一下有没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看下有没拆机的。

没有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有没有高压。

这个能开机,开机这个荧光灯管亮,屏幕也亮,就是屏幕看不出来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开机,开机这个荧光灯管亮,屏幕也亮,就是屏幕看不出来人

试试外接信号源,看看有没有图像/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外接信号源,看看有没有图像/声音。

有个视频是能收到模拟信号,隐约能看到人影,声音正常,就是屏幕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