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Multisim仿真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办?

楼主(2025-02-02):
我问ai,它说可以用网络分析仪史密斯圆图,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版本问题,我的14没有这些虚拟仪器。
我的想法是利用交流分析的特定频率下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得出输出阻抗的模值,再根据两者的相位差计算出电抗分量。不知怎样可不可行

网友:
很久没用Multisim了,但记忆中,有AC Analysis的。
把工作点设定好,选择交流源,设置成AC分析/1V/0度,耦合在输出端。
在菜单simulate里找Analysis--AC Analysis(记忆中是这个),然后对话框里选output,找“添加表达式”那个按钮,选择对应节点/元件的V/I,输出的图表里就是输出阻抗了,spice类的软件都是类似这样子的。

缺点就是,没有分布参数,尤其结合PCB布局的。除非自己手动加。

网友A:
高频电路不是multisim专攻方向
试试这个(海贼ver)
https://www.mr-wu.cn/pathwave-ad ... 2024-free-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不是multisim专攻方向
试试这个(海贼ver)
https://www.mr-wu.cn/pathwave-advanced-design-sys ...

好的谢谢,我本来听说这软件十几个G就懒得下了,刚刚看了您的链接软件2个G下载一个,学习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不是multisim专攻方向
试试这个(海贼ver)
https://www.mr-wu.cn/pathwave-advanced-design-sys ...

您的那个宽频带放大电路也是用ads仿真的吗?我的目标也是想做一个类似的U段放大器,不知ads中有没有超高频三极管的模型类似2SC33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那个宽频带放大电路也是用ads仿真的吗?我的目标也是想做一个类似的U段放大器,不知ads中有没有超高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1757&mobile=n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不是multisim专攻方向
试试这个(海贼ver)
https://www.mr-wu.cn/pathwave-advanced-design-sys ...

真不错,老夫自从上次离职后就没用过ADS了。
这下子又可以装一个玩了。

网友:
Multisim下也不是不能做这个。例如,可以在端口上串个电阻,接上信号发生器,看电阻两端的电压,,也能估算端口阻抗。适用于简单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那个宽频带放大电路也是用ads仿真的吗?我的目标也是想做一个类似的U段放大器,不知ads中有没有超高 ...

我做宽带amp是瞎搞,您有迫切需求(收电视)不建议自制,
500-700MHz不像100MHz简单一装就响。软件仿真新手做出来必须调试(新手难建模准确)
NXP公司目前还有一部分集成放大器在售建议直接买几颗。加个75-50欧匹配完事

截图里每一种都行。
噪声指数比自制差2dB左右,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