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328p开发板,在arduino里面不认串口,串口是灰色的,咋

楼主(2025-02-02):
感觉办呢?问厂家,只说要驱动,装了也不行这玩意巨麻烦

网友:
这是不是国产nano板?我印象好像在有的操作系统里需要装CH340芯片驱动。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样

网友:
第一步:装驱动;第二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装上没有,然后看串口号,第三步短接TX-RX,在串口助手里面做收发测试,第四步 在arduino里面改对应的串口号。

网友:
如果,设备管理器里面不能识别串口,很大概率是硬件问题。win10/11是默认自带ch340驱动的

网友:
340驱动装上了还不行的话,就买新的,没几块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