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式电路这样改动可以吗?

楼主(2025-02-02):
标准的来复电路如图1所示,如果改为图2所示的电路是否可以呢?
图2中,电阻R为检波二极管D提供合适的工作点,调整R的阻值,可以使检波二极管工作在最佳的检波状态。

图1 标准来复电路

图1 标准来复电路

图2 改动后的来复电路

图2 改动后的来复电路

网友A:
改进后,D2工作点合适时,R会很大,对信号衰减也大。

网友B:
R上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
不好,原来的R(见图1)有三重作用,一是能提供二极管合适的工作点;二是能起到部分倍压检波半周期通路的作用(因c极低电位时提供C4充电回路,图1之c4的下负上正);三是R与D串联后牵制be结,有少量的AGC作用。
改为图2后,作用二和作用三就完全没有了,同时,二极管上端连接c极变化的电位,工作点不稳定、大幅波动,作用一其实也不能实现。

??

图一其实是对636电路的一个简化,省了一个二极管,但原位置原二极管的作用只是部分打折,并没有完全丧失。这种用法与东湖B31的电路相似, 只是后者的检波二极管反置,但正负两个半波的作用是相似的。

网友C:
        行不行好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验一下,检验一下效果。

网友:
        如果知道原电路的原理就不会这么改了,高频变压器的高频信号送入晶体管基极放大后集电极的高频信号经C4耦合到D检波,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再次送到基极进行放大在集电极取出后经GZL送入耳机,这是来复式的原理,就是一个晶体管身兼高放和低放两个职能,如果像楼主那么改动还能实现这两个职能了吗?,说是这么说具体行不行,只有把电路搭建一下试一试,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不行好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验一下,检验一下效果。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后,D2工作点合适时,R会很大,对信号衰减也大。

确实,R的存在会使高频信号有所衰减,但正如YWMXYZ版主所言,在R上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信号衰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上并联一个电容

在R上并联一个电容,的确可以解决信号衰减的问题,但所得到的电路与图1标准来复电路相比,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R的存在会使高频信号有所衰减,但正如YWMXYZ版主所言,在R上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信号衰减的问 ...

只解决衰减问题没有用,其他问题全部都废了.

“二是能起到部分倍压检波半周期通路的作用(

因c极低电位时提供C4充电回路,图1之c4的下负上正);三是R与D串联后牵制be结,

有少量的AGC作用”

二极管给图二剪掉了工作电位,捡波效率大幅下降,收台少了很多,还拆掉了AGC作用,

改,不是向好方面改,而是向坏改,那改是为了想营造一台劣品机吗?

希望您学习理论要听齐老师傅各个方面的解答

网友:
改动后,AGC变成反的了,会强台自激,弱台更弱

网友C:
        因为无论是高频还是音频都是交流,而改动后没有交流通道,因此也没有检波,所以也没有音频,放大后的高频不能通过GZL,就算能通过耳机能听到吗?下面也没有高频通道,所以应该是什么也听不到。

网友:
改动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无论是高频还是音频都是交流,而改动后没有交流通道,因此也没有检波,所以也没有音频,放大后 ...

怎么没有交流通道?
三极管集电极的高频信号流入电阻R,然后由二极管D检波,再送到三极管基极完成对音频信号的放大,放大后的音频信号流过GZL后到达耳机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解决衰减问题没有用,其他问题全部都废了.

“二是能起到部分倍压检波半周期通路的作用(

我也觉得改动后的电路不如原电路,所以才用了“改动”二字,而没有用“改进”。
只是想知道,改动后的电路,能否正常工作,能否正常收音?
至于改动后的收音效果比原电路差多少,暂不考虑。
因此,发本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纸上谈兵的理论讨论,不考虑实际意义。
就好比爱因斯坦曾假设了无数的思想实验,纯粹只是为了讨论理论,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