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MMCX耳机头

楼主(2025-02-03):
  网购了3对漫步者W380NB耳机头以及MMCX母座,橡胶耳塞,正月有闲工决定将它们组装起来。W380NB是带主动降噪的蓝牙耳机,售价近8百块钱。此前网购过改装好的此款MMCX耳机头,带一条蓝牙线要76块钱,听歌效果不错,过年前朋友试听后以1百块钱强行买走了。
此前未曾改装过MMCX耳机头,但手头有足够的工具,就无所畏惧了,完全失败了顶多损失几十块钱和时间。撬开耳机的外壳,里面除了一只用于主动降噪的话筒外,还有两个发声单元。不知W380NB蓝牙耳机是怎样驱动这两个发声单元的,是放大电路独立驱动还是采用分频元件比如电容不得而知,我是把它们并联起来。主动降噪用的话筒不用,将它的两根引线拆走。
MMCX母座的螺纹比耳机壳的出线孔稍大,本来打算用丝攻攻牙再拧进去,可是手头没有2.5mm的丝攻。最后用充电钻将MMCX母座硬拧进去。焊线有点难度,我是用936弯尖头焊上的。第一对耳机头改装有点难度,后面两对就容易了。
我有MMCX接头的蓝牙耳机线,3.5圆插头的耳机线各一条,连接手机试听,同一对MMCX耳机头,蓝牙耳机线驱动的音质明显好,并不是有线的音质好于无线,但蓝牙连接不定期出现断线。用此耳机头听外语十分清晰。
耳机头一对15块钱,MMCX母座6块钱一对,橡胶耳塞1块钱一对。

网友A:
耳机里面没有调音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里面没有调音棉的吗?

  撬开后里面的情形就是第一张图那个样子,没见到海绵一类的东西。

楼主:
  做成了一付蓝牙耳机,一付3.5mm有线耳机,还有一对备用的耳机头,满足了听音乐和语音的要求,总共花费大约100块钱。如果有需要,还可以购买带MMCX插头的TYPE C耳机线与手机连接。

网友B:
水平高,焊细线都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高,焊细线都看不清了

  兴趣会促使你克服一切困难达到目的的。我有数码放大镜,可以将细节投射到电脑屏幕上,不必担心看不清。怎样打开耳机外壳,怎样将MMCX母头固定到耳机壳上,未开始之前心理都是没有底的。动手试一下,结局比预料中的还要容易。以为MMCX母座需要用胶水粘到外壳上,现在直接拧进去就不用胶水了。耳机的音质确实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兴趣会促使你克服一切困难达到目的的。我有数码放大镜,可以将细节投射到电脑屏幕上,不必担心看不清。 ...

中毒了。。。。
被你引诱下水,买了两对耳机和接插件,太细了,焊了中间焊不了外面,勉强焊上装不了外壳
好难焊,焊好一个,暂时放弃了。。。
我研究了这个耳机,它只有一个发声单元,上面那个和后面那个都是麦克风,直接剪线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毒了。。。。
被你引诱下水,买了两对耳机和接插件,太细了,焊了中间焊不了外面,勉强焊上装不了外壳 ...

   不是工具不到位就是手工不过关。外壳沿四周慢慢撬出,4个塑料脚不容易断的,合上也很容易。焊接时要有个放大台灯或者数码放大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工具不到位就是手工不过关。外壳沿四周慢慢撬出,4个塑料脚不容易断的,合上也很容易。焊接时要有 ...

我的烙铁头不行,太大了。
下次搞截铜丝磨尖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烙铁头不行,太大了。
下次搞截铜丝磨尖试一下。

  直接买936的900M-T-IS或者900M-T-I烙铁头就可以。焊接时不仅烙铁头要尖,温度也要足够。给引线上锡时,我是加点BGA焊油,再用350度的烙铁头粘锡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买936的900M-T-IS或者900M-T-I烙铁头就可以。焊接时不仅烙铁头要尖,温度也要足够。给引线上锡时, ...

焊好了,用一截铜丝,磨尖了焊的,废了一个母座,中间和外壳被焊锡短路了。
播放效果是不错,比我原有的几个耳塞效果都要好。
用手机播放的效果没有电脑好,估计是手机渣的原因,得买个播放器才行。
这下麻烦了,不会发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好了,用一截铜丝,磨尖了焊的,废了一个母座,中间和外壳被焊锡短路了。
播放效果是不错,比我原有的 ...

   你可以用细热缩管穿到发声单元的引线上,先焊MMCX中间那根针,套好热缩管,焊接外面的铜片有热缩管阻隔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细热缩管穿到发声单元的引线上,先焊MMCX中间那根针,套好热缩管,焊接外面的铜片有热缩管阻 ...

只要是没有那么多东西,我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电烙铁,只有有限的几件工具。
如果全部买,那还不如买人家做好的成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没有那么多东西,我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电烙铁,只有有限的几件工具。
如果全部买,那还不如买人家做 ...

  把耳机连接线直接焊在在耳塞内部,省去MMCX接口成本更低,焊接更容易。因为经常修理贴片电路板,我的工具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