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M一B9折腾记!

楼主(2025-02-03):
最近百忙中抽空尽情的玩了一把KT0936M一B9的芯片做的收音机!线路完全参照顽童老师的16届参赛作品的电路图制作的。由于水平低自己不会电脑制图,所以也无法打板。于是用自制的电磨头,自己刻板。制作样品见图。收音机制作完成后通电试机。一次成功!灵敏度非常高!电台密集。(中波)随后又单独搭了FM调频,性能一如先前!只是大信号有些阻噻的样子。于是准备将这个临时搭建的机器准备重新整理一下。一不小心将芯片的弟二脚齐根折断了!好在共计买了二块芯片。马不停蹄的又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灵敏度没有坏掉的一块那么好了!难道芯片之间性能有差异吗?今天我又化了9块9一下子又买了4片。不贵!也就是一斤苹果的价钱!要玩就玩个痛快!等过两天收到快递时再接着捣固。刚才又完成了弟二块刻制的板子。(化了半天功夫)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上图。

网友A:
手刻版也好玩,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

网友B:
不错做得还可以点赞!

网友C:
我都是锯条刻版,最近学会了热转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锯条刻版,最近学会了热转印

我最近几年都是是用这两样工具制作板子的。比其他方法快速!速画板子线路,半天就成了。

一只0,9毫米的占头是打眼的

一只0,9毫米的占头是打眼的

这个是电磨头,最小开2毫米的槽,没法再小了。

这个是电磨头,最小开2毫米的槽,没法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刻版也好玩,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做得还可以点赞!

谢谢你的鼓励。 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D:
可以网上买SOP封装转DIP封装的转接板,这样焊接芯片比较方便,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网上买SOP封装转DIP封装的转接板,这样焊接芯片比较方便,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谢谢你的介绍。刚才看了一下。确实不错。方便。可靠!以后会买一些。再次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介绍。刚才看了一下。确实不错。方便。可靠!以后会买一些。再次感谢。

您没玩过热转印吗?比您这个做法更简单、快捷。我做这样的一块板子全部用时也不到1小时。

网友F:
于是用自制的电磨头,自己刻板。
---------------------------------------------
杠杠滴,学习!

网友G:
传统手艺,买个好点的电钻

网友H:
找个多圈电位器,可免去调谐拉线。

网友I:
有哪个芯片是立体声的吗?还要不贵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哪个芯片是立体声的吗?还要不贵的

SI4836A10,全波段,制作难度低,调频立体声,音质超过KT0936MB9,灵敏度差不多,价钱跟KT0936MB9也差不多(2块钱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J:
SI4836A10,全波段,制作难度低,调频立体声,音质超过KT0936MB9,灵敏度差不多,价钱跟KT0936MB9也差不 ...

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也做过SI4836A10收音机,调谐手感和音质的确是好于KT0936MB9,调频没的说、只是中波在7KHz附近有轻微的自激。试换过周围元件、后来也换过SI4836A10芯片 , 始终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只能怀疑是电路板设计缺陷了。是不是SI4836A10这个芯片对元件布局有更高的要求呢、不得而知.....在此请教您: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能改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也做过SI4836A10收音机,调谐手感和音质的确是好于KT0936MB9,调频没的说、只是中波在 ...

“只是中波在7KHz附近有轻微的自激。”有点不太明白,我做过好几版(用嘉立创eda),没遇见自激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pcb布局?我的习惯PCB大面积覆铜,倒是用洞洞板时自激很常见。我买SI4736也很随意(当时买的价格比现在贵),没有遇见出现问题的(质量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没玩过热转印吗?比您这个做法更简单、快捷。我做这样的一块板子全部用时也不到1小时。

老师你好。我这次是参照了你的线路制作的。确实不错。谢谢你的指点,磁珠问题已解决了。原先我拆废板是一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万用表检测时两头直通!又不是二极管。一直放在一边以为是过桥用的飞线。这次经你指点后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原来就是磁珠。所以我也用上了。关于热转印的技术问题。说实话真的没有见过。不知是什么样的制作方法!我在农村,周边也没有可以交流的人与场所。业余无线电爱好现在几乎是极少人的爱好。就是附近修家电的估计也不会。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器材的。所以只好作罢。就这么玩玩吧。到那里是那里了。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于是用自制的电磨头,自己刻板。

杠杠滴,学习!

现在淘宝上什么东西和工具都有。价格也不贵。有的东西几块钱就解决了。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制作,谢谢分享。

过奖了。我也是抄别人的!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统手艺,买个好点的电钻

手电占有三只!但是不如这个小的占头方便。直流8到24伏都能控制(转速)边头边脑都能使用。手电占有的小角度就无法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多圈电位器,可免去调谐拉线。

我是想做一个仿古式的机子,用指针。你提醒的方式作备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SI4836A10,全波段,制作难度低,调频立体声,音质超过KT0936MB9,灵敏度差不多,价钱跟KT0936MB9也差不 ...

是吗?能否提供一下祥细电路吗?只要性能好。再折腾一下也是很好的事情。

网友F:
向老先生学习、致敬!尽管现在打板很方便也很优惠,但我也像您一样喜欢自己制作PCB(主要原因是线路很普通,不算精密),从之前的刀刻 、油漆手绘到目前的热转印,只是享受这一过程。腐蚀液用过三氯化铁,双氧水+盐酸,过硫酸钠。后者环保。也试过电解法,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向您请教一下:我也做过SI4836A10收音机,调谐手感和音质的确是好于KT0936MB9,调频没的说、只是中波在 ...

看来你也是体会过了。确实,我这么多年来玩无线电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线路的排布。绝对要合理。前后次序不能乱接。接线要尽可能短。这样可以免去了不必要的交连感应。
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吗。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老先生学习、致敬!尽管现在打板很方便也很优惠,但我也像您一样喜欢自己制作PCB(主要原因是线路很普通 ...

谢谢你的支持与鼓励。其实三六化鉄我也有。以前也自己烂过板子,太麻烦了。画线路。过后再洗。好几道工序,不如这个小电磨。一两个小时直接就完成了。我是先在纸上规划好另件及电路。然后再用鋼针将要打的孔印在板上。先用小占头打好眼。然后再在銅板上用普通笔画上线路。接下来就是将不必要的磨掉清理后直接就可以开焊了。方便快捷。

网友:
没有线路图呀?

网友:
短波咋样??

网友L:
换一套雕刻工具或雕刻刀具,0.1mm刻刀线不是梦,甚至刻贴片电路板都没问题。为了雕刻的稳定,最好是固定好刀具,然后手动移动电路板,类似微型台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吗?能否提供一下祥细电路吗?只要性能好。再折腾一下也是很好的事情。

我就是用的典型线路,论坛附件限制,加链接又被审核,您搜索AN738(si4825、si4836天线原理图布局和设计指南),si4836-a10-datasheet-cn两个PDF文件就可以,讲述的很详细,照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一套雕刻工具或雕刻刀具,0.1mm刻刀线不是梦,甚至刻贴片电路板都没问题。为了雕刻的稳定,最好是固定好 ...

有意思!什么时候弄一套回来体验一下。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用的典型线路,论坛附件限制,加链接又被审核,您搜索AN738(si4825、si4836天线原理图布局和设计 ...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还好PDF我平板电脑能看!

楼主:
见弟十六庙参赛作品中有。是坛友顽童的作品!

楼主:
还未试过,估计不会差。

网友M:
两种芯片都试过,调频不错!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种芯片都试过,调频不错!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

不会吧?我弟一个试的就是中波!灵敏度非常好,电台密集!不过换了一块芯片后发现灵敏度不如第一块好。芯片之间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种芯片都试过,调频不错!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

这种DSP芯片对于现在的电磁干扰几乎没有任何抑制作用,因为没有选频放大,数字算法能力也有限,这也是我转向模拟超外差的重要原因。调幅信号(MW/SW)用模拟方式(二次变频)处理,干扰只是数个频点,用数字处理干扰往往是一片(可能阻塞了,对于调频倒无所谓),这也是传统模拟线路仍具生命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