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输出声音有滋滋滋噪音

楼主(2025-02-03):
台式电脑主机,耳机输出端口使用音频输出线 连接到小音箱上, 播放影音 小音箱声音里有滋滋滋噪音。电脑前后都有耳机输出插口,分别试验了,无论连接前后耳机输出口都有滋滋滋的噪音。音频输出线换过好几根了。
后来找到一个小的像U盘大小的蓝牙适配器插到电脑的 USB口上,设置连接到蓝牙音箱接收电脑的影音输出,没有任何噪音。

不换主板的情况下可以解决问题吗?应该不是耳机插口问题,前后2个耳机插口同时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吧。
请坛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小音箱太垃圾了,你但凡换个车机改的功放都不至于滋滋滋。

网友:
直接用耳机试听如何

网友B:
除了最好的那一批主板,噪音非常难规避的

网友:
换一个音响试试?看看是不是音响问题?

网友:
直接从主板直插针接上试试  。
用耳机试 , 国产音箱开盖惨不忍睹,音箱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音箱太垃圾了,你但凡换个车机改的功放都不至于滋滋滋。

换过不同的音箱,还是滋滋滋

楼主:
谢谢朋友们,换过不同的音箱,都有滋滋滋,用耳机试过,也是滋滋滋

网友:
如果有光驱,你试试光驱的音频输出接口看看,那音质基本不会有问题。估计那电脑也太差了,我的联想电脑连接雅马哈功放,就完全没有噪声。你先用优质耳机试试有没有噪声,没有噪声的话就是有源音箱输入和耳机输出口不搭,会捣鼓的话做一根衰减线,把耳机口的信号衰减10倍甚至更多点,音质也会好不少。

网友:
把你的电脑电源的零火线对换一下试试,或者把机箱接地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太差劲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最好的那一批主板,噪音非常难规避的

没那么夸张,现在随便一个电竞主板都是独立音频区屏蔽设计

不说多好多纯净,起码不至于插个耳机都有滋滋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夸张,现在随便一个电竞主板都是独立音频区屏蔽设计

老湿您想多了,俺多年前的低端主板也有独立的音频区,型号是微星迫击炮 ......

网友:
共模干扰,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如果接无源耳机也有滋滋滋,那么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活动声卡,换个卡槽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湿您想多了,俺多年前的低端主板也有独立的音频区,型号是微星迫击炮 ......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主板都有(而非 4 楼认为的“最好的那一批主板”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主板都有(而非 4 楼认为的“最好的那一批主板”才有)

艾玛,跟老湿您的想法不谋而合!

哪怕最普通的主板,也不应该有吱吱的噪音,楼主的系统肯定是出问题了 ...

网友:
你的音箱是USB取电吧?用手机充电器取电就没嗞嗞声了

网友:
大概率电脑没有接地(插座没有PE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换过不同的音箱,都有滋滋滋,用耳机试过,也是滋滋滋

那大概率是地线啥的有干扰,可能同路上接了什么干扰源。

网友:
边上有开关电源(常见的有电动车充电器),劣质手机充电器或者手机,以及其它有辐射一类的东西。

网友:
最大可能是声卡部分产生了高频自激,是没办法消除的。
其次是电源进来的高频干扰可以试试加装下面的电路。电脑电源没有电源变压器,可以在两条(零,火)进线进行。

网友:
你的小音箱大概是在电脑主机上取电吧。

网友:
”一个小的像U盘大小的蓝牙适配器插到电脑的 USB口上“
这个应该叫usb声卡,
比电脑前后插座的信号质量好,
就用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