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S参数换算问题

楼主(2025-02-04):
求教:2SC3355的说明书有详细的S参数,怎样换算为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网友:
在精华贴找到这篇:
收音机与晶体管的h参数、y参数和S参数(理论文章,长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56离unilateral device差很远,不中和则必须由bilateral算法求端口阻抗

测一端时,另一端匹配好的话,还凑合。
就怕应用时另一端接的不是标准阻抗,那这一端就偏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玩意儿,看手册图表用处不算很大,只能说给了个第0步参考。实践时还是拿个网分一边调一边看。

网友:
说明书提供的一般是y参数。
输入导纳gie的倒数即输入阻抗,例输入导纳gie=232μS,则输入阻抗Rie=4.31K;
输出导纳goe的倒数即输出阻抗,例输出导纳goe=2μS,则输出阻抗Roe=500K。

网友:
好像论坛没有公式编辑功能。
S11=(Zin-50)/(Zin+50)
Zin=50*(1+S11)/(1-S11)
输出同理。
这里的S和Z都是复数。没专业工具的话可以试试excel的复数运算。

网友A:
3356离unilateral device差很远,不中和则必须由bilateral算法求端口阻抗

楼主:
MOS管 RD16HHF1 的 datasheet 给出了 频率30MHz 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给出了10MHz --1GHz 的S参数表,      用30 MHz的S参数换算输入阻抗 Zin=50*(1+S11)/(1-S11) 的值 Zin  = 11.85 - j42.95(ohm)
与datasheet的值相差很大

f =30 MHz  Po=20W, Vdd=12.5V,Pin=0.4W
Zin  = 20.02-j89.42 (ohm)
Zout = 2.99-j3.66 (ohm)

RD16HHF1 S-PARAMETER DATA (@Vdd=12.5V, Id=800mA)
Freq.   |    S11     |     S21      |     S12     |      S22   |
MHz   |(mag)  (ang) | (mag)   (ang)  | (mag)  (ang) | (mag)  (ang) |
30   | 0.761  -96.8 |32.680  117.1  | 0.025  34.3  | 0.588  -92.6 |

楼主:
RD16HHF1 S参数是极坐标式  用代数式写出
S11  =  -0.09  - 0.756j
S21  = -14.89 + 29.09j
S12  =  0.021 + 0.014j
S22  = -0.027 - 0.5 88j

不知为什么换算误差这么大

网友:
有可能是测试条件不同的原因:S参数一般是在小信号条件下测试的,datasheet上只给出了测试条件@Vdd=12.5V, Id=800mA;Zin 和Zout的测试条件为Po=20W, Vdd=12.5V,Pin=0.4W,属于大信号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