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哪些方法收纳绑扎线材圈,比如数据线 电源线等

楼主(2025-02-04):
我用燕尾夹 可重复使用的扎带 尼龙魔术贴带 单股线绑线等

网友:
尼龙魔术贴最方便

网友:
我是把网线剪成十几二十厘米长一节节的拆成单股。

网友:
长期:魔术贴。
临时:单股网线。

网友:
分类。很开盒子装起来

在用的就用魔术带,捆起来。

网友:
我是散乱的用,太乱了就收拾一下圈起来用单股硬线捆一下,多半是用磁铁吸附吊在桌子边缘上用时取下有的有点长就卷成圈

网友:
双股网线再拧起来。

网友:
我一般就用扎带,这个很便宜。

网友:
如果真是对长度、美观有要求,且位置固定,自己制作相应长度的连接线,再辅之以隐形线槽、过孔装饰盖等,美观度能保证;一般线长了,而且有移动收放的要求,魔术贴最好;不太讲究的就用扎带、单股硬线绑扎。

网友:
我用橡皮筋

网友:
我用3D打印设计了个缠线的支架,自己打了十几个,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的线材精彩收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