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彩电,对比度浓重 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04):
集成电路是upc1380 an331 an241 完全查不到资料。颜色深的地方特黑 晦暗 如果亮度调到很高 不能改善 画面就糊了

网友:
电路板上有微调,找一下试试

网友A:
感觉缺失红色,发一个彩条图象看看,彩电型号也可以上来,有可能找到图纸。

网友:
调一下加速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缺失红色,发一个彩条图象看看,彩电型号也可以上来,有可能找到图纸。

颜色调好了 但是就是画面对比度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颜色调好了 但是就是画面对比度差。

在色度延迟上附近有一个500欧左右的电阳是以调整亮度的,有可能断开了。

网友:
先看四周尺寸是否正常,如台标显示不完整,就是阳极高压降低了,然后把色饱和调小,把白平衡调好,如调不好就是某枪衰老了,如能调好,或出现回扫线,就是加速极电压高了,或副亮度调太高了;有时白平衡和副亮度互相牵扯,需要反复调整。

网友:
显像管老化

网友:
上个图看看图像有没有异常,老电视大概率是高压偏低了。

网友:
这种老N制彩电,首先你要确认输入信号的制式是否符合,否则你越调越差不得要领。没玩过这种机器,还是放弃吧。你用PAL制彩色信号喂它,就是这死不溜歪的颜色。

楼主:
按照大家方法 现在亮度突然高 突然低 突然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色度延迟上附近有一个500欧左右的电阳是以调整亮度的,有可能断开了。

谢谢 你说的位置的 电位器坏了
不过这种60年代技术的彩电 效果很一般

网友:
日本本土产的CRT彩电,年代很久远了,它的制式是中国的PAL-D制吗,在国内使用,用的什么信号源?

网友:
你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大陆。注意彩电制式。额定电压100V应该是N制式的。

网友:
同意8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