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25-02-04):
请教标准电感Q值高不?

网友:
我认为,高不高要看与什么值比?一般是高于1的。

网友:
   标准电感???。色码电感一般都供给高频超高频电路应用,Q值是比较高的,高频扼流圈的Q值也较高但超高频性能略差与前者,供给开关电源的电感Q值不做具体要求(比如磁芯变压器),供给低频工频电路的电感Q值是比较低的(比如铁芯变压器,低频扼流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