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家伙坏了,可惜

楼主(2025-02-04):
三年前在PDD上买的黄花高洁907S,今天用时只是重新插了一下电,就不加热并且加热指示灯长亮了,初步判定是发热芯坏了,真可惜

网友:
不可惜 坏了就扔,用了三年早够本了。

网友:
楼主有点标题党,我第一眼看到“吃饭的家伙”——然后想到“饭碗”——再想到“瓷器”——最后想到“锔瓷”,是我想多了,电烙铁早就过时了(哪怕是黄花牌),少量焊接没问题,真要是“吃饭的家伙”换焊台吧,就是国产的都和电烙铁不是一个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科普,用的都是杂牌用坏就换了;老师傅提醒焊接电路板需要拔掉220V插头有没有依据?

两线电烙铁因为外壳没有接地,电烙铁会带有静电,对焊接集成电路,cmos元件会有击穿的可能,最好把电烙铁外皮接地,或者用三头电烙铁。普通内热电烙铁就闲置一个接地接线柱。
调温电烙铁三个接线柱接线方法
1. 火线接线:将电烙铁插头中的火线插入插座中的火线孔中。找出电烙铁的火线接线柱,用螺丝刀拧松螺丝,将火线插头插入接线孔内,拧紧螺丝;
2. 零线接线:将电烙铁插头中的零线插入插座中的零线孔中。找出电烙铁的零线接线柱,用螺丝刀拧松螺丝,将零线插头插入接线孔内,拧紧螺丝;
3. 接地线接线:将电烙铁插头中的接地线插入插座中的接地线孔中。找出电烙铁的接地线接线柱,用螺丝刀拧松螺丝,将接地线插头插入接线孔内,拧紧螺丝

网友:
能用三年很不错了,我基本上就只能用一年多点。

网友:
内热芯消费品随时换。

网友B:
这个发热芯是四线的 还是两线的?

网友:
黄花的还是蛮经用哈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最便宜的工具就是电动改锥与电烙铁,再买一把新的就是了,黄花是老牌但不要迷信它,还是小日本的白光与固特好用,固特性价比可以。
固特goot CS-31(焊贴片件)
固特goot KS-60R(性价比好)
白光N453,N454(通用好,恒温耐用,价高)
日本白光40W外热(烧短头了,非常好用)

网友D:
用了三年了,已经是很长寿的了。现在的烙铁芯基本都属于低值易耗品。我的黄花烙铁也换过烙铁芯,TB上有卖,价还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最便宜的工具就是电动改锥与电烙铁,再买一把新的就是了,黄花是老牌但不要迷信 ...

感谢科普,用的都是杂牌用坏就换了;老师傅提醒焊接电路板需要拔掉220V插头有没有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三年了,已经是很长寿的了。现在的烙铁芯基本都属于低值易耗品。我的黄花烙铁也换过烙铁芯,TB上有卖, ...

现在生产的恒温电烙铁芯基本没有电阻丝了(万用表可以读出阻值)都是用掺有金属粉末的陶瓷加热芯,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无穷大,其寿命是非常长的。

网友:
圆头、尖头、马蹄头,多备几个。

网友:
能调温的 比我的高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热芯是四线的 还是两线的?

黄花烙铁恒温的都是4线。905E/907S内热,905s外热,都是60W。还有一款数显的3927,70W。这几款都用过,905S/3927在用。

作为黄花烙铁的老用户,对其产品不溢美,不贬低,总体而言质量还可以。
199x年,上世纪末,先后用过黄花的黑金刚系列(外热60W)和905E。黑金刚因非恒温,容易烧毁烙铁芯和烙铁头(烧得发红而氧化不易上锡);905E推出市场之先因设计不成熟先后烧毁了三五支烙铁芯,联系厂家后免费更换一支改进版905E,用了二十几年,于近几年才换新。

黄花烙铁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温度指示值(不管是数显还是旋钮)都比烙铁头实际温度偏低50℃左右(实测数据,以前的帖子有提及),估计该显示温度是内部热电偶的测试值也即发热芯的温度,实际焊接时将温度调到350~400℃操作起来会更得心应手。

当然,任何一款烙铁,连续焊接时的回温时间、焊接大焊点时的响应速度,与专业的焊台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