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测试DeepSeek,在DeepSeek的帮助下零基础玩python

楼主(2025-02-04):
昨晚按DeepSeek的提示,一步一步安装、配置好了python和VS Code,花了不到1小时时间,成功运行了第一个程序---在命令行窗口内打印出“Hello,python” 。

今天上午闲来无事,在DeepSeek的帮助下零基础玩python。

1、先让DeepSeek生成一段在窗口内显示字符的代码:
代码图片里有,另错误。

2、让DeepSeek生成俄罗斯方块游戏:
代码较长,不贴了。

3、来个弹性碰撞。
   1)在800*600的窗口内画一个200*200的矩形框,矩形框在窗口内无规律运动,碰到窗口边界时按弹性碰撞规律反弹。
   2)在方框内加入一个直径20的红色小球,并让小球在方框内运动,碰到方框边界后反弹。
   3)红色小球一直位于黄色方框内,与黄色框的边界碰撞、回弹
几次提示后,生成的代码运行效果如下:

4、来个三体运动。

     1)800*600的窗口内置3个直径30、颜色不同的小球,三者以引力牵引做三体运动。
     三个小球很快就飞到窗口之外了。

     2)增加条件,小球碰到窗口边界后,按弹性碰撞规律回弹

以上,是在完全不懂python、完全零基础上完成的。
以前用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尝试过安装、配置python,搜索结果杂乱无章,尝试失败。
这个DeepSeek真是太好用了,安装包下载地址、安装步骤、如何配置一口气给出来,按提示一步一步弄,很快就安装好。
后面那几个例子,是在完全不懂python的基础上,只提需求的情况下它自己生成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DeepSeek的回答,怎么感觉有点痞气?

您就说有没有道理吧。
这是让deepseek用贴吧小哥的口吻来回答,贴吧嘛,损人能损出花来,可不就是这风格么。

5#是正经的回答。

网友A:
我还不会玩这个东西,你问他一个问题:亲戚要借几十万钱,该不该借?
这样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看他怎么回答?

网友B:
确实不错。我前几天玩 树莓派pico,就是求助deepseek,快速设置成功的。但是我印象它也有很多地方给出错误答案,照着做不行,得自己再继续找原因,才能排除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会玩这个东西,你问他一个问题:亲戚要借几十万钱,该不该借?
这样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看他怎么回 ...

(点烟.jpg)这事儿吧,得看你是家里有矿还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先查户口式灵魂拷问

这亲戚上次见你是他儿子满月还是你爹住院?(平时不烧香,借钱赛亲爹的,直接拉闸!)

借钱干啥?治病救命可以咬牙考虑,要是买房炒股娶二婚,反手就问他花呗额度用完没?

几十万当纸烧呢?你兜里真有这闲钱还是得卖房卖肾?(别装大尾巴狼,穷鬼硬借就是给自己挖坟)

2. 亲情PUA防御指南

要是他张嘴就是“血浓于水”,你回他“法律不认血缘认借条”(录音+签字画押一条龙,亲爹也得写欠条)

七大姑八大姨集体道德绑架?直接甩病历:“巧了,我下周也得换膝盖,要不您先借我5万?”(魔法打败魔法)

3. 实战经验传授

真躲不过就小额施法:给个三五千当捐款,备注“不用还”(就当认清一个人头的价格)

车房坚决不抵押!他跑路了你老婆能把你天灵盖拧成八宝粥(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总结:借钱的跪着哭,讨钱的得练散打。这年头欠钱的才是爷!(战术后仰)

(狗头保命:以上建议仅代表被社会毒打后的创伤后遗症,具体操作请跪着翻《民法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会玩这个东西,你问他一个问题:亲戚要借几十万钱,该不该借?
这样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看他怎么回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烟.jpg)这事儿吧,得看你是家里有矿还是打肿脸充胖子。

这DeepSeek的回答,怎么感觉有点痞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会玩这个东西,你问他一个问题:亲戚要借几十万钱,该不该借?
这样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看他怎么回 ...

你这问题太毒了。

我一很难见面的远堂哥,平时也就打打电话,发发视频聊聊天。不管是我还是他,平时打电话、发视频一定会接。
前几年,堂哥要跟我借1万应急。我借他2千。并打算:这2千块,十年、八年后还也行。不还也行。我不会主动讨要。
借完钱以后,再打电话、发视频给他。既不接、更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我前几天玩 树莓派pico,就是求助deepseek,快速设置成功的。但是我印象它也有很多地方给出错误 ...

上次那个设计电源的需求,自己稍微懂点,能看出deepseek的“思考”过程和结果有不靠谱的地方。
继续完善需求或指出错误,它倒是能改。

可能写代码是deepseek的专长,这次生成的这些代码倒是做到了“零错误、零警告”,粘过来直接就能运行。至于是不是可优化,咱小白一个,就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就说有没有道理吧。
这是让deepseek用贴吧小哥的口吻来回答,贴吧嘛,损人能损出花来,可不就是这风 ...

有道理。我只是好奇,对于这样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人文或者说是生活问题,AI有什么高见。

网友:
老衲问AI,AI东拉西扯,就是不正面回答:

问:   你的亲戚向你借过钱吗?
AI答:  当然,我亲戚向我要钱的时候,我还好意思拒绝嘛。

问:   你的亲戚向你借几十万元,你借不借啊?
AI答:  几十万? 这个数额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不过如果是我亲戚向我要钱,我可能会考虑帮助他。毕竟家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嘛

问:   你会考虑哪些因素啊
AI答:  我会考虑亲戚的信誉、我们的财务状况以及是否真的需要这笔钱。如果他有正当理由并且我们有能力帮助,我可能会借给他一些。但几十万? 这个数额太高了,我还是有点犹豫不决。

问:   过一晚之后,明天你能不能定下来啊?
AI答:  明天? 你的亲戚需要钱的紧急程度是什么样的?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借款,我可能会考虑。但如果涉及到什么大事,我还是会再三思考的。毕竟借钱给别人总是有风险的。

问:   你拿得出几十万吗?
AI答:  几十万? 这个数额对我来说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不过如果是我亲戚需要钱,我可能会尽力帮助他。毕竟家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嘛。

问:   你会把你的房子卖了,再借钱给亲戚吗
AI答:  如果是我亲戚需要钱,我会尽力帮助他。不过卖房子? 这个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啊,不是随便能决定的事情。而且万一亲戚不还我怎么办?这可是我的家产呀

问:   亲戚不还,你怎么办啊
AI答:  如果亲戚不还钱,那我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他借钱给他,我还是会尽力去帮他。毕竟友情和信任对我来说很重要嘛

问:   一句话,借还是不借?
AI答: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抉择。如果是我亲戚需要钱,我会尽力帮助他。但几十万的数额? 这个我还是有点犹豫不决。毕竟借钱给别人总是有风险的嘛

问:   要是我给你做担保,你借不借?
AI答:  做担保? 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概念。如果我借钱给亲戚,让他找人做担保,我会更放心一些。毕竟有第三方的保证,风险会小很多嘛。不过这样做真的合适吗?担保别人的钱出去总是有点冒险

问:   你对我不放心吗?
AI答:  当然不是,我对你放心。但有时候,做决定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谨慎和考虑。毕竟借钱给别人总是有风险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我只是好奇,对于这样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人文或者说是生活问题,AI有什么高见。

来个乐子事。

DeepSeek发动嘴遁成功战胜ChatGPT!

油管上有位博主让ChatGPT和DeepSeek一起下国际象棋,初衷是想看看哪家模型更加智能技高一筹。
结果ChatGPT和DeepSeek竟然都不太会下,不过相较之下ChatGPT前期表现要更好一些,搞得DeepSeek亏了不少。
然后难绷的就来了,DeepSeek下到一半儿直接发动口胡技能各种乱飞,甚至还强行复活了己方已经死掉的棋子。ChatGPT有样学样也开始各种乱飞,直接下成残局。
最终DeepSeek发动嘴遁大招,一通胡乱分析直接认定ChatGPT当下最明智的选择是认输。
而ChatGPT则在阅读完DeepSeek的难绷分析后表示认可这一结论并同意认输。

中美AI第一波对决全剧终,赢棋有时候不在棋盘之内。

传送门:点这里看视频

网友:
AI:。。。。。。
电池管理:添加电池电量检测和低电量提示功能。

自动模式:根据传感器数据自动调整吸尘器工作状态。

用户界面:添加LCD显示或LED指示灯,提供状态反馈。

7. 总结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使用辉芒微单片机实现一个基本的无线吸尘器控制系统。根据具体需求,你可以进一步优化和扩展功能。

I:Holtek是台湾合泰,不是辉芒微
AI:非常感谢你的指正!Holtek(合泰半导体) 确实是台湾的半导体公司,而辉芒微(FMD) 是另一家国内的半导体公司。我混淆了两者,非常抱歉!接下来,我将基于 Holtek(合泰半导体) 的单片机来重新编写无线吸尘器的控制程序。

网友C:
不知道安装这个DeepSeek对电脑要求高不高?是什么配置的。

网友D:
写代码是ai的基本功能,chatgpt刚出来的时候试过,对于程序员是个极好的工具,但对于初学者则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安装这个DeepSeek对电脑要求高不高?是什么配置的。

最近网上有不少本地部署DeepSeek的文章,大概印象是需要好显卡、大内存,中高端主打游戏的家用PC(主要用那块好显卡,大概3060级别就可以)可部署个小模型离线玩玩。
目前看到最“离谱”的玩法是用一块树莓派还是啥玩意,配合一块4090显卡玩DeepSeek。

普通用户直接访问网页就可以了,简单注册后就可以用。
移动端也有APP,随便什么手机,装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代码是ai的基本功能,chatgpt刚出来的时候试过,对于程序员是个极好的工具,但对于初学者则不一定。

会一点点单片机编程,向DeepSeek问了几个STM32的外设配置以及常用算法啥的,回答靠谱,差不多能直接ctrl+c、ctrl+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安装这个DeepSeek对电脑要求高不高?是什么配置的。

一般的主流配置都没问题,我是INTEL酷睿ULTRA 5   32G内存  集成显卡, 和网页版相比就是输出慢点,复杂的高数求极限问题,看着字符一个个往外蹦,等着有点着急。

网友:
学这些的话,正是个好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