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音机低频电路自激对整机的影响

楼主(2025-02-05):
近日把一个宝石花705拿出来把玩,发现声音小,检查各级电流,中放管电流偏小。将一中放调到0.5mA,二中放调到0.8mA,灵敏度有改善却严重自激。测试中频曲线有点偏,调好后还是自激,噪声还不小。怀疑自动增益回路有问题,检查后没发现问题。又怀疑中放管坏了,拆下测试除了漏电流大点也没发现明显问题,一二级中方管换了一下,把β大的换到二级去问题照旧。于是就加中和电容,一中放都加到了30pF都没彻底消除。检查变频电流0.4mA,很正常。看来只能检查低放电路了,加入1KHz信号逐级检查。果然一低放波形下降沿严重自激,检查阻容原件正常,静态电流1mA ,正常。拆下3AX31在测试仪上检查也正常,漏电流还很小。也懒得上图示仪了,估计是管子Vce变劣。就在CE间加了个0.22uF电容后大为改观,低频看不到寄生震荡了,整机基本上正常。又在喇叭上并联了个0.1uF电容,整机完全正常。由此可见,中频自激是由低频自激的高次谐波反馈到中频回路引起的,各位要是遇到噪声大和中频自激的故障不妨检查一下低频回路是否有寄生震荡。

网友A:
低放自激也会影响的

我以前遇到自激的都是断开电位器,然后先判断后级,这样检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放自激也会影响的

我以前遇到自激的都是断开电位器,然后先判断后级,这样检修的。

这次是低频输入有一定幅度才开始的,白噪声刚好激发,没信号还看不见,有点麻人。

网友B:
这个收音机以前也玩过,原来的设计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放久了,检波滤波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音机以前也玩过,原来的设计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放久了,检波滤波不良了

不是的,单独检查低放发现的震荡

网友C:
看看喇叭接的位置:应该接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我在鱼上收了一个宝石花705,严重自激,检查一遍后,各级电流基本正常,无其它异常发现。最后才发现是喇叭线位置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喇叭接的位置:应该接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我在鱼上收了一个宝石花705,严重自激,检查一遍后,各 ...

拆开玩的时候不小心把喇叭线焊错位置,有这个可能

网友:
万事皆有因!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玩的时候不小心把喇叭线焊错位置,有这个可能

喇叭线正确的,这个机子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仅用作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