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根铁丝收看电视节目】

楼主(2025-02-05):
    现在几乎不看电视了。除夕前一天,网上一毛钱买了几个apk文件,试着安装了几个app。春晚当天,选了一个不卡的app,效果不错。

    视频里看到有人用一根铁丝收看电视节目。用家里的智能电视试了一下,在电视后背的高频头天线插孔里插一根一米左右长度的电线作接收天线。设置到数字电视功能,自动搜索,收到6-7个台,几个上海台、包括地铁上相同台标的移动电视。图像清晰、稳定。

网友A:
我这里也可以,30公分的铁丝,可以收到邻县的地面波,图像清晰稳定.....

网友B:
我在广东 去年用天线啥台也收不到

网友:
我用黑白看的春晚

网友:
地面波信号

网友:
有的地方地面波电台很少,信号也弱,不实用专业天线根本收不到,其实广电的目的也是推广付费电视

网友:
现在电视都可以收到天线有的地方建筑物屏蔽了需要天线长点才能收到!

网友C:
你处的信号较强,相当于CRT电视机的拉杆天线接收。其实地面波与以前的接收天线是一样的,只是各地的接收频率不同,尺寸有所差别。

网友:
和地方有关系,我家抚顺这里就能实现一根三十多CM的铁丝插机顶盒收看dtmb,但是过去不行,头几年必须

网友:
酒店使用无线数字机顶盒收看电视,共用闭路线有时被老鼠咬坏了,就给机顶盒天线处临时插一根导线当天线用,可以正常收看,但不是所有房间都可以这样。

网友:
开眼了,不知道八木天线可以不

网友:
两根铁丝更好:。

网友:
可惜只有开通DTMB地面波数字信号的地区才可以使用

网友:
试了一下,有时偶然能收到杂乱的网纹和伴音,不能稳定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广东 去年用天线啥台也收不到

  我在粤东,先买了一套DTMB解码盒和天线送给我叔父看,可以收到近10个电视台,后来信号加强了,CCTV1,2,4,10,13,14,15也可收到。近年给用户安装了大约50套DTMB天线,看电视机的情况,加盒子或者天线直达电视机天线口。有的地方可以搜索到31个台,除去重复的CCTV电台,大约有10多台不同的电视台可以看,另有十多个音频广播。我用的是永星9单元室外天线,成箱买每付只要12块钱。

网友:
本人2020年就把有线关了。改看地面波电视已4年多了,并用网络直播作补充(起初是电视家,电视家关了后用别的)。

网友:
最近冒出好多一根铁丝看电视的。我观察到2024年信号增强了些,估计上面在监督。

网友D:
回去以后可以试试,只是试试,一直在用电信网络附送的网络电视,好多年没用过无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去以后可以试试,只是试试,一直在用电信网络附送的网络电视,好多年没用过无线的了。

    平时基本不看电视的,所以原来联通附送的机顶盒因为免费所以一直放着吃灰。后来说机顶盒要收费了,决定退掉。
    除夕想看一眼春晚,于是设法免费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不看电视的,所以原来联通附送的机顶盒因为免费所以一直放着吃灰。后来说机顶盒要收费了,决 ...

在女儿这里,现在他们干脆就不要电视机了,丢一台笔记本给我看看矿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可以,30公分的铁丝,可以收到邻县的地面波,图像清晰稳定.....

是不是所有电视都可以看地面波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电视都可以看地面波的信号?

这个不一定,因为加密方式不同,解码也不一样,每个品牌解码不一样,有的可以收看,有的电视机也许只有声音没有图像......

网友:
玩好地面波电视是每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的义务 ^_^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电视都可以看地面波的信号?

2012年以后出产的电视机可以直接收看。
之前出的电视机要借助于地面波机顶盒才能收。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2年以后出产的电视机可以直接收看。
之前出的电视机要借助于地面波机顶盒才能收。

屏幕上会显示什么信息表示可以使用地面波和外接电线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因为加密方式不同,解码也不一样,每个品牌解码不一样,有的可以收看,有的电视机也许只有声 ...

以前在没有机顶盒之前可以收到两三个电台,自从有了机顶盒信号再也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处的信号较强,相当于CRT电视机的拉杆天线接收。其实地面波与以前的接收天线是一样的,只是各地的接收频 ...

用单鞭天线效果最不好,用折合振子天线还可以,最好用八木天线,完美,在六八年开始筹备,在七零年左右组装的只能接受一个台的8sj29示波管电视,三级高放,那时条件简陋,找个铜管都找不到,铝管也没有,实在没办法,天线馈线买到了,用烟卷盒的锡纸,包在竹竿上,终于收到了电视,那时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有节目还是晚上。看白毛女大树还没有火柴盒大,就是这样,几乎电视一开小屋里坐满了人。

网友:
广电一方面有专门的部门在实施国家的地面波数字广播和电视,另一方面瞒着大家以维持有线电视业务,这下算是露馅了。原因是去年的电视整治当中也包括加大地面波发射功率,本来收不到的地区基本上都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