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D2810B型LCR数字电桥维修一

楼主(2025-02-05):
一直梦想能拥有一台数字电桥,刚开始想买镊子电桥,逛论坛发现有的坛友说镊子电桥测量不大理想;恰好发现矿坛有出售YD2810B型LCR数字电桥(故障机),价钱仅为 镊子电桥的一半,于是果断出手将其拿下(当时想着修不好就当买个配件):原机表现为面板所有按键均失灵,指示灯几乎全亮,数码管全亮,类似死机状态;趁着春节期间进行清理打扫,且把拆卸清理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安装使用。
1 外观

2 内部拆解图

待续。。。。。。。。。。。。。。。

网友A:
先查供电,特别是5V电。然后查8051外置晶振,查是否起振。再查总线是否有波形,再查ROM和RAM。然后查显示驱动那一块(应该是用74273或者74373一类的挂在总线上)。

网友B:
原机表现为面板所有按键均失灵,指示灯几乎全亮,数码管全亮,类似死机状态 : 这种现象一般是微电脑没有通过自检,如果有示波器,也许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表现为面板所有按键均失灵,指示灯几乎全亮,数码管全亮,类似死机状态 : 这种现象一般是微电脑没有通 ...

正在研究中。。。。。。。。。。。。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灯全亮很有可能单片机没运行起来,单片机要是挂了就麻烦了,估计固件不好找。出现这种故障先检测电源是否正常,还有面板上的按键看看有没有弹不起来的,按键假如一直处于按下状态也许会造成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06年的机器 ,面板这么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灯全亮很有可能单片机没运行起来,单片机要是挂了就麻烦了,估计固件不好找。出现这种故障 ...

测面板按键,发现阻值在10——100欧姆之间,我第一步就是准备换掉全部面板按键,已邮购

网友D:
看你说的阻值说明按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说的阻值说明按键没有问题

没办法,看该电桥电路相当复杂,集成块那么多!又找不到电路图: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一点一点儿检查:怀疑哪一个故障点,就彻底解决,确保该潜在故障点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特别是5V电。然后查8051外置晶振,查是否起振。再查总线是否有波形,再查ROM和RAM。然后查显示驱 ...

供电已查,各路电压均正常,本人没有示波器,无法查晶振,实在不行就换晶振。。。。。。

网友E:
修好也不一定比得上镊子电桥。还是正常买个最便宜的镊子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再考虑其它更合适,这些用不上占那么大一个地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也不一定比得上镊子电桥。还是正常买个最便宜的镊子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再考虑其它更合适,这些用不上占 ...

该电桥已经成功修复!测试结果比镊子电桥好太多!
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663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