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下这个件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5-02-05):
录像机上的一个好像电容得东西,在电源输入端位置,经常冒烟!请教下各位用什么替换比较稳妥!多谢!

网友:
用cbb电容就可以了400v耐压的

网友:
安规电容,不宜用其他种类电容代替,还是用按规电容吧,选品质好一点的。

网友:
交流工作电压275V , 容量100n(X2) ,这种电容很容易买到!

网友A:
  在电视机电源板的220V输入端容易找到这个电容器,其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板也能找到这个电容器。实在找不到就网购了。

网友:
X电容(安规电容)坏了只能断路,不被允许击穿,X宝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视机电源板的220V输入端容易找到这个电容器,其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板也能找到这个电容器。实在找不到 ...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学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这么容易炸开冒烟,我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它,通电过程中就喷出一团烟雾,伤害不大但是吓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学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这么容易炸开冒烟,我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它,通电过程中就 ...

RIFA电容的通病,看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FA电容的通病,看习惯就好

用什么电容换比较安全,找个耐压高的无极电容换上是不就可以!谢谢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电容换比较安全,找个耐压高的无极电容换上是不就可以!谢谢师傅!

要用有X标注的安规电容,要是用其他电容,坏的时候出现短路更危险。前面多位坛友已经指出了。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安规电容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有X标注的安规电容,要是用其他电容,坏的时候出现短路更危险。前面多位坛友已经指出了。你可以自己 ...

感谢师傅,知道了,这个电容是跨接在220中间的,所以宁可拆掉不用也不敢用其他的代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学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这么容易炸开冒烟,我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它,通电过程中就 ...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这么容易炸开冒烟,我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它,通电过程中就喷出一团烟雾,伤害不大但是吓人!

很好奇,啥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这么容易炸开冒烟,我遇到几台机器都是它,通电过程中就喷出一团烟雾,伤害不大但是 ...

录像机电源部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录像机电源部分的!

供电电压过高不稳定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电压过高不稳定所致,

不是,是这个电容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