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问题:同样72v23A石墨烯电瓶,使用状况大不相同!

楼主(2025-02-05):
本想找相应论坛啥的问问,竟然找不到,没想到国民交通神器,却没有使用维护交流地方。
2022年11月,同时把家人和我的电动车换了,第一辆为台铃标兵瑞能二代型号:TL1200DT-20D,1200瓦电机,说明书上空车质量100公斤,买的时候是台铃主打产品之一,72v23A石墨烯电瓶,当时好像是天能电瓶,台铃配套的,3599元,旧车抵扣后2999元,宣称满电续航120公里,实则差不多100公里,续航基本满意,女生骑也不嫌笨重;第二辆为带保险杠的大点的(主要我个子高),型号为:TL800DQT-19,800瓦电机,说明书上空车质量123公斤,同样72v23A石墨烯电瓶,当时买的说,这款电机功率小点,应该续航更远一点,考虑到车身自重重一点,加上不带能量回收,应该续航有80公里。换购价格2600元

     买回来,因为我骑大车,二档速度,40吗左右,续航只有40多公里,就去找车商,找了各种理由,什么说车胎缺气,骑行方式不合理等,,换了他那里的售后维护电瓶,续航也是差不多,最后把电瓶发厂家检测(电瓶2年保的)都说正常,后来我要求换车,对方不同意,闹了最后也维持现状。
     骑了一年多,标兵那台基本正常,续航最后也就60公里左右,我的那台续航只有30多公里,期间我的车显示屏坏了一次,免费换了,每天骑行20公里左右,从不亏电按时充电。
     现在两年刚到,骑行了9000公里不到,可续航只剩下10公里,充满电一加电门就下去两格电(共4格),上班单程8公里,要小心翼翼才顺利到;家人那台标兵冬天续航35公里,慢点骑45公里。
     有点困惑,同样72v23A石墨烯电瓶,续航差这么大,我这车是换电瓶还是换车呢?只是要续航长点的大车(腿长,骑着舒服点),听听大家意见和建议

大车图片:
标兵图片:
17741719[/attach:
大车电机及自重:
标兵电机及自重:
二者说明书:

网友:
我是换掉原车控制器后,依旧是原来那组电池,但觉得续航变长,加速有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瓦电机是自行车式的那种,我由于个子高,必须大踏板,否则腿放不下!理论上电机功率越小,续航越远, ...

电机太大,太费电,而且损坏电池

网友B:
换锂电,铅酸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锂电,铅酸的不好用

先谢谢了,锂电贵也不安全,而且上下班通勤,10多公里!价格实惠耐用就行

网友C:
也有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不同厂家的控制系统和电机能耗都不一样的,而且有没有能量回收对续航的影响也很大,不要仅看电机功率,转化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不同厂家的控制系统和电机能耗都不一样的,而且有没有能量回收对续航的影响也很大 ...

总里程9000公里就要换电瓶了,并且不是过渡使用,有点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锂电贵也不安全,而且上下班通勤,10多公里!价格实惠耐用就行

锂电买起来贵,用起来便宜,信不信由你,只要不过充过放,锂电用5年没问题的。
说起安全嘛,我就没话说了,这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

网友D:
我2016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台60V20Ah的电瓶车,当然也是铅酸电池,不知名品牌,成交价2300,充满后最多一次是带着我当时女朋友(现在老婆)骑了80公里。
到2019年底,骑行了4年不到点,大约4-5W公里的样子,电瓶充满还能骑20公里的样子,小心点能到30公里。

据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分析,楼主的问题大致是以下几方面:
1.骑行风格不一样,电瓶车骑得快要比骑得慢的耗电高不少,同一台车骑得快的比骑得慢的少个10-20公里续航很正常。建议楼主哪天骑一下台铃那台车,看看续航里程是否会比你家里人骑的明显少一些。
2.动能回收。这点楼主自己也已经提到了。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特别是如果楼主骑得快又刹车多的话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点可能影响10-20公里左右续航。
3.电池问题。所谓石墨烯电瓶就是普通铅酸电池,而且是简配后的更垃圾的铅酸电池。从这几年家里几辆电瓶车的使用情况来看所谓石墨烯电瓶无论放电、续航、寿命都不如普通铅酸电瓶。并且再次证明了凡事带“石墨烯”的都是山寨和垃圾的铁律。

网友:
从这几年家里几辆电瓶车的使用情况来看所谓石墨烯电瓶无论放电、续航、寿命都不如普通铅酸电瓶 ------ 我2021年买的某名牌新车自带60V23Ah石墨烯电瓶,使用了2年半换新了,不过一共跑了2万4千公里。感觉石墨烯电瓶无论放电、续航、都 比普通铅酸电瓶 略好一点!尤其冬天,更能显示出差别,但也就是略好一点而已!

网友E:
好朋友是搞摩托车电瓶车修理的,没事去他那玩,虽不骑电瓶车但了解一些
电瓶车的刹车系统,各个转动部分必须没有阻力,轮胎花纹和胎压都会影响行驶里程
电动机轴承,磁铁转子上锈都会严重影响还有里程,电机线圈是否有故障,电机电瓶控制器连接线是否连接良好,够粗
还有充电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你这两辆车电机都太大,太费电,我骑这车雅迪的400瓦电机,40公里速度,能骑60公里以上,一年多没衰减,电机大放电太快,电池用不了多久,换新电池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锂电贵也不安全,而且上下班通勤,10多公里!价格实惠耐用就行

不要用三元锂即可,磷酸铁锂电池挺安全的,组一套7220电池,成本也就1000出头:国轩的拆车28Ah-30Ah的铝壳大单体电芯,也就30多元1片(我去年刚组了一组),24串不到1000元,保护板200元以内肯定能拿下。但是可以用5-10年(容量保持在80%以上),而且内阻低,加速快,重量小,充电快(只要你条件允许,半小时充满都行),好处一大堆,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辆车电机都太大,太费电,我骑这车雅迪的400瓦电机,40公里速度,能骑60公里以上,一年多没衰减,电 ...

400瓦电机是自行车式的那种,我由于个子高,必须大踏板,否则腿放不下!理论上电机功率越小,续航越远,我这个有点困惑,不知道式换车好还是换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016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台60V20Ah的电瓶车,当然也是铅酸电池,不知名品牌,成交价2300,充满后最多一次是 ...

1、常规不激烈骑行;
2、跳过,能量回收其实骑行也不舒服,就是减速时车会一顿一顿的;
3、买车时都是原配电瓶,山寨版可能性小;不知道现在时换车还是换电瓶,换电瓶的化换什么电瓶呢

网友F:
两组电池的真实容量会不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组电池的真实容量会不会不一样?

一样的,一起买的,同时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大,太费电,而且损坏电池

如果按您所说,我这台800瓦电机应该比家人那台标兵1200瓦电机续航更远呀!可恰好相反

网友:
买个增程发电机挂后面就行

网友:
有朋友建议用锂电,谁敢保证锂电“不过充过放”?还有“热失控”!锂电池出现那么多年,几大通讯商依然选用笨重的铅酸电池不是没有道理!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你自己的那台车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否则,不至于表现这么拉胯。 先找自身的骑行习惯有没有缺点,比如,静止状态下满拧电门起步,带人拱长坡,长期满拧电门行驶……,车子有没有异常的摩擦响声(支起大梯扒拉前后轮知否转动灵活,没异响),前后闸线调整的是否正常范围?这个很重要,闸线调的紧,相当于带着刹车行驶,费电的很。续航不好的话这个原因占大多数。

   关于改锂电池,我有切身体会。我改过好几辆车子。我用磷酸铁锂电池,车子改双电,两组电池,AB切换。一组在原来的电池仓,一组在座桶里,A组跑没电了就切换B组,回家充A组备用,B跑没电了切成A,回家充B。永远没有扔半路上没电推车的情况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您所说,我这台800瓦电机应该比家人那台标兵1200瓦电机续航更远呀!可恰好相反

把你这个电池装那个车上再试试,走同等路长,同速,电机大功率大的消耗大,正常规律,如不符合,那应该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这个电池装那个车上再试试,走同等路长,同速,电机大功率大的消耗大,正常规律,如不符合,那应该是 ...

这个好方法,等有空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常规不激烈骑行;
2、跳过,能量回收其实骑行也不舒服,就是减速时车会一顿一顿的;
3、买车时都是 ...

3.我的意思是你那两辆车的电瓶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我的意思是你那两辆车的电瓶都是垃圾。

有可能,不过第一辆刚买回来确实能100多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锂电,铅酸的不好用

怎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常规不激烈骑行;
2、跳过,能量回收其实骑行也不舒服,就是减速时车会一顿一顿的;
3、买车时都是 ...

动能回收,松开转把时,立马咯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朋友是搞摩托车电瓶车修理的,没事去他那玩,虽不骑电瓶车但了解一些
电瓶车的刹车系统,各个转动部分必 ...

对,尤其后轮如果没气了,阻力会大很多,骑起来很是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过第一辆刚买回来确实能100多公里!

100公里正常啊。我那辆破车60V20Ah的电瓶,我骑车带着我老婆两个人有100多公斤了,没有动能回收,跑80公里。你72V23Ah,有动能回收,跑100公里很牛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016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台60V20Ah的电瓶车,当然也是铅酸电池,不知名品牌,成交价2300,充满后最多一次是 ...

我也起过家人的那台车,轻轻带电门车就觉得动力足,我的那辆没有这个感觉,当时觉得是1200瓦电机和00瓦电机的区别,如果再折腾控制器啥的那太费事了花费也大了,再考虑吧,不行就换电瓶吧!

楼主:
今天充满电骑了近10公里,亮红灯了,拆开看下电瓶和控制器,本想两车换下试试看的,太麻烦了!
确认72V23A,超威配套台铃的!算了实在不行换个72V20A普通电池,问了下要36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充满电骑了近10公里,亮红灯了,拆开看下电瓶和控制器,本想两车换下试试看的,太麻烦了!
确认72V23A ...

楼主骑得这么勤早应该加蒸馏水了,不妨试试。

楼主:
已换超威72V20A普通铅酸,价格320,测试中,能帮看下电瓶生产日期吗?

网友:
开头就是250108,25年1月8号。现在电池质量参次不齐,相差会很大

网友:
现在这种普通电池质量更不行用一年就容量就少多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吧。

网友:
台铃标兵是明星产品,没有车比得过,抖音上有介绍,可惜已停产。

网友:
23AH电池 跑100多公里怎么出来的数据    就按那个数据换那个车跑呗。

网友:
换摩托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