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盼抛砖引玉:电容降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楼主(2025-02-05):
                          不为参赛,只盼抛砖引玉:电容降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由第四届矿赛开始年年参赛直至第十五届,本想继续参赛第十六届,无奈老迈年高,年近八十
行为懒惰,虽策划多时终未动手。又不死心,现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制作的“电容降压交直流两用
收音机”给感兴趣的坛友,盼能抛砖引玉。

    电容降压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廉的优点,有关计算方法,注意事项和应用实例已多有介绍,
不再赘述。多年来,本人也应用电容降压原理制作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应用装置,包括多台收音机,
基本结构、原理和电路简介如下。

    首先强调一下电容降压电路特点和应用注意事项(只考虑供电电源为220V市电的情况)。

    1.作为一种高内阻电源,当输出电压远小于输入电压(即220V市电)时,可认为供电电流仅
取决于降压电容容量,这时可按每微法65mA来估算输出电流。

    2.为确保电路安全可靠,降压电容不能使用介质损耗大的电容器,如电解电容。且耐压应不
小于400V;由于用电器具内部电路处于带电状态,结构设计和实际组装时必须考虑和采取完善的
绝缘措施。

    3.由于电路中有着电容器这样的储能元件,电源接通瞬间会有一个取决于电源和电路初始状
态的复杂的瞬态过程或称过渡过程,可能产生远大于正常值的过电压和冲击电流。极端情况是,
电容已充至市电峰值又在市电为反向峰值的瞬间接通时(例如开关接触不良)。元器件的损坏通
常是发生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通过分析实验,本人认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降压电路输出
端并上一只与降压电容容量相近的电容器,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可以有效的降低通
过负载的冲击电流,提高电路的可靠性。这个电容虽然会分去部分输出电流,但由于其两端电压
仅是远小于市电电压的负载电压,正常工作时通过电流可忽略不计。

    4.由于降压电容的存在,电路达到稳态后,电容充、放的电量必然是相等的。相对于电源的
正、负半周,如负载不对称,将导致降压(或称限流)的作用降低,如负载是半波整流电路,电
路稳态电流将为零。所以,设计电路时应尽量使用相对于电源正负半周对称的负载或添加反向电
流通路。

    下面介绍电容降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对于当年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来说,“电源变压器”是个价格昂贵又难于自制的重要部件。
“无变压器”成为许多人的努力方向。也是在那个年代,本人制作过几台用电容降压的半导体
收音机。先介绍一下其中所用的音放电路。

    标准音放电路,是先给定电源电压,再设计电路;电容降压电路,则是在给定工作电流的
情况下设计电路,使静态工作点在市电电压变化时自动调整至最佳状态。

    图11为试验用电容降压音频功放板的电原理图。其中末级功放管VT3(3DD3)实测集-射间
耐压约为100V,故它的静态工作点电压(UCEQ)不应大于50V,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取
UCEQ=30V。

   图中三极管VT1基极由红发光管RLED约1.8V的压降通过电阻R1提供偏流,静态工作状态近似
为恒流,电源电压的变化即可通过电阻R3反馈至三极管VT2基极,自动调整功放管VT3的工作点,
以适应电源电压的的变化。

    三极管VT4的作用是:以它的基-射间约0.7V压降为基准电压,与R8、R9共同构成5V并联稳
压器,作为电池充电电压和前置级工作电压。

    电路中需调整元件为电阻R6和R9。应在市电电压为220V的标准状态下,均先取较大值,
再逐渐调小,至VT3集-射间电压为30V,VT4集-射间电压为5V即可。这时可认为VT3的静态工作
点电压为UCEQ=30V;实测电流为ICQ≈105 mA。将VT4视为理想晶体管,即饱和压降为零,放大
系数为恒量,则最佳负载阻抗为:RL=UCEQ/ICQ=30V/105 mA≈0.286KΩ;输出变压器初级
阻抗则应为:RL’=RL-Re=286-16=270(Ω)。若选用的降压电容或功放管为其它规格,
可仿此进行设计计算。

    强调的是,因为调试试验均为带电状态,需特别注意安全。

    图1-图7为当年制作完成的电容降压交直流两用收音机和电路板;图8、图9为当年绘制的
两幅电路图(非本机图)。

    图10是重新整理的音放部分电路原理图图,交流工作状态原理和元器件作用简述如下:
    当工作于用电池为电源的直流状态时,功放管VT7(3AX81)工作于滑动甲类状态:输出的
音频信号经鍺二极管VD3整流并经滤波后通过电阻R20加至VT6基极,使VT7的集电极电流随信号
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以提高小信号时的电源效率。
    这时二极管VD2用来防止音频信号被用交流电源工作时的功放管VT3的集电结旁路。
    电路中需调整的元件分别为电阻R20和R21:无信号时通过调R20使VT7的集电极电流在
8-10 mA;最大信号时再调R21,使VT7的集电极电流约为50 mA即可。

                                              2025.2.5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网友A:
记得小时候听说有收音机电死小孩,学校就紧急要求学生不要插电式的电器,还上了安全用电的课程。
现在看到,估计当年电死人的这种收音机就是这种了。
强烈要求版主删除,生命最宝贵,不能让别人仿制了。
万一再发生这类事故,论坛都可能给追责。

网友:
当年物资匮乏,可以是一种解决方案,如今手机充电器家里都剩余N多件了,不至于再用容抗降压的电源了。

您的方案,全机带电,不安全,不如参考当年的功放器的“高淳头”的放大器,高淳头是采用,市电端悬浮的原理,人手可触及的电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火电,以达到安全的目的,而且省却一个大功率电源变压器。

如果实在要做一台类似您的容抗式电源降压电源,建议做一个类似广播喇叭箱的收音机,高悬墙上,人手够不到,一个拉线开关,控制收音机的关闭。也算安全的,降压电容器1个μ大约输出65mA的话,建议提高收音机的工作电压,可以适当提高收音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简直吓死人,使用在人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如LED灯具等地方,还可以接受,用在收音机这种放在手边的电器上,使用的带是无法区分零火线的两脚插头,真是不要命了。

以前条件艰苦没钱或者有钱买不到器件、企业批量生产为了追求极致低成本,还可以理解这样做的原因。
个人DIY,是在为省几块钱吗?这样做的理由是啥?

网友:
电容降压,总是感觉不太安全,万一受潮漏电……

网友:
讲得很透彻,非常废脑子,用交流市电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和保护措施,电路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很复杂。

网友:
在总电源开关前或者插头上做个氖灯串联电阻的方式实现火零线识别就很好了,这个收音机各级设计的很有意思,很赞!

网友:
看到绘电路图纸的时间是1983年7月份。非常敬佩楼主。这个电路无论是收音机部分还是交供电部分的设计,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业余情况下非常前端的。而且。楼主的电子线路应用的非常扎实!厉害了!

网友:
没苦硬吃

网友:
阻容降压不安全!!

网友:
收音机是在手里摆着玩的还是用一6V变压器安全,建议用一现代的体积小的喇叭腾出地方放一2-3W 的变压器安全可靠加一整流桥一个12V1000UF的虑波电容。比你作阻容降压用的功夫差不多的。

网友:
手工作图在今日属于最精美的一档
毫不逊于软件画图

网友:
提供一种电容降压的经验方法。
一丝不苟,下一步该打扮塑料机壳和电源线了。

网友:
不说电容降压的问题。
单说这个收音机的中高频电路,感觉很新颖,很有特色,可以单独拿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作为爱好者自用,电容降压的安全疑虑可以放宽到台式机,因为元件底板内置,日常使用不会打开,就基本没有风险,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其他人使用(必须帖警示语);

便携机采用电容降压风险就会大一些,元件脱落、点线头断后或刺出,都是风险,尤其从桌子上跌落等,,,,

当然便携机要使用交流电,本身就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一是体积小,可能觉得变压器太重;二是总工作电流小又本不该用交流电代替电池,唯一存在的理由是70~90年代之间。成品小便携也有厂制的如星火、旭日,,,,大便携如3P7等不算。一和二两方面是相互矛盾的。

在当今都可以锂电代替;如果坚持怀旧,可以买微型的220V--6/7/9小变压器,可以选择封装(密封的),只要原电池仓装得下就可以,使用时可能有少量发热,不太严重,高压接头也要用热缩套管。现在的复古(插卡、老年)收音机有很多是插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时候听说有收音机电死小孩,学校就紧急要求学生不要插电式的电器,还上了安全用电的课程。
现在看到 ...

        这样的作品是立足于当年的现实条件,本文只为商榷技术,抛砖引玉。那时能装入这样外壳的电源变压器根本买不到,
自制几乎不可能,铁芯都找不到。市电经常停电,三节电池对于那时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小的开销。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没成长在那个年代您真是万幸。而且这样的收音机那时制作了至少五、六台,没听说那台电着人了。据说汽车每年都撞死几
万人,不少是儿童,您应当大声疾呼禁用汽车才对。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这个帖子旨在抛砖引玉、开阔思路,也并没有呼吁大家仿效的意思,楼主也没有参赛。况且现在大家的闲置的充电头子比比皆是,也没有必要使用阻容降压的方案了。

网友:
忆苦思甜 我很小的时候,不到10岁,有一年过春节,专门吃树叶和玉米面做成的馍馍,说是为了忆苦思甜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只是介绍或展示一下当年的情景。现在锂电和电源变压器整流管功率三极管到处可得,相信没有哪位会再用阻容降压直流电源给收音机供电了。大家坦然处之。

网友B:
楼主只是提供一种解题思路,至于安不安全,我相信制作的人自己会加以权衡。有种佩服楼主独辟蹊径的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从图纸可以窥见科技工作者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提供一种解题思路,至于安不安全,我相信制作的人自己会加以权衡。有种佩服楼主独辟蹊径的探索精神 ...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理解。现今一些人没有那个匮乏年代的生活经历,又不去了解技术发展史,
以为现今的一切都是打有狗时就有了。例如许多影视剧中地下党、国民党、小日本的电台全一样,
金属面板上大个的金属壳晶体管赫然在目,有的还标着硅两瓦的标记……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关
电源还只在台式机和一些工控机上见得到,差不多半块砖大小;买一节相机用3v一次性锂电至少要
十几元……
       再次致谢!

网友C(2025-03-09):
这种阻容降压供电,收音机是不是没有交流声干扰?

网友:
撇开其他方面不说,楼主的画图功夫,文字功底非常了得。

网友D:
野路子,那种电容降压的小厂出的LED灯就用的这样类似的电路,图片中展示的绝缘措施我也没有看到,建议版主删除该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阻容降压供电,收音机是不是没有交流声干扰?

      确实有点干扰声,尤其是功放为推挽式功放,其电流值是动态的,造成相关电位不稳,始终因音量的变化而变化,产生一种交变干扰,但是也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收音机的灵敏度提高了,可以收到用其他电源时,收不到的电台信号,也是一种乐趣。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容抗式降压的外接电源,后续因安全因素而弃用了。

     我的第一代电容式外接电源,因安全因素而弃用,但是这确实一种简易的方式,后来,我找到一个旧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当时好像是6P1输出变压器),作为外接电源器的降压变压器使用,但是由于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不够,容易发热,随即我在6P1输出变压器的输入端串联一个小容量的电容器,这样折中方案,即让6P1输出变压器工作在合适的电压范围,不再发热,同时,也是一个有市电隔离的电源变压器,可以安全使用了,家父一直用这个外接电源器多年。效果不错。

    说了这么多,就是楼主的实践,勾起我的当年的回忆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野路子,那种电容降压的小厂出的LED灯就用的这样类似的电路,图片中展示的绝缘措施我也没有看到,建议版主 ...

        多谢关照,费心了。至于该不该删帖,各位坛友心中自有度量。本类作品完成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不知那时您多大?建议您了解或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物质供应情况。本作品参加过那
个年代的“全国星火科技展”并获二等奖,说明思路在那时是被认可的。现今上坛本作品,是希望
思路能抛砖引玉,并不是要大家照此仿造,想您大概八成也无此能力,故心里酸酸的。此种电容
降压电路,现今许多家电控制电路都在使用。严格来讲,任何市电供电的电气设备,例如手机充
电器,都存在安全隐患,但并不妨碍广泛使用,说明可以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现相当的安全系
数,如同汽车可能着火、撞车、撞死人仍在广泛使用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点干扰声,尤其是功放为推挽式功放,其电流值是动态的,造成相关电位不稳,始终因音量的变 ...

        当年试验电容降压电路时,发现存在调制交流声现象,即有台时有交流声。
通过在整流二极管上并联0.01微法电容,并严格控制降压电容接电源火线,基本
消除了调制交流声现象,还可保护整流二极管。那时用的整流二极管最大电流
是1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阻容降压供电,收音机是不是没有交流声干扰?

当年试验电容降压电路时,发现存在调制交流声现象,即有台时有交流声。
通过在整流二极管上并联0.01微法电容,并严格控制降压电容接电源火线,基本
消除了调制交流声现象,还可保护整流二极管。那时用的整流二极管最大电流
是100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试验电容降压电路时,发现存在调制交流声现象,即有台时有交流声。
通过在整流二极管上并联 ...

看电路图是83年的,其高、中频很有特色可以学习借鉴;对于直接用交流降压感觉很不妥,自己不敢这么做,我在73年做4管来复式开始,为了省电池的开销,1元买了个小变压器改制一下做稳压电源,用钢板自己手工做带散热孔的外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作品是立足于当年的现实条件,本文只为商榷技术,抛砖引玉。那时能装入这样外壳的电源变压 ...

我十二虚岁那年,已经是83年了,在村里买个变压器还是不方便,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以前我爹已经花七块多给我买了一个4.5伏的小变压器,但用在六节电池的收音机上不行,也不好意思张嘴要了。倘我住在城里,或许能用压岁钱买。也曾用三节一号电池和那个小变压器串联用,好歹也能省点电池。
我大表哥当兵检修过雷达,他说用铁丝作铁芯也能将就,于是拿我妈跟卖粉条的要的一些细铁丝绕了直径大概四寸的一个圆环,包了一些洋灰纸(水泥袋儿纸),在公社的供销社花八毛钱买了个舌簧喇叭线圈绕初级,次级是缠了缝纫机线的细铜丝。
那东西我用了两年,直到去了学校才买了9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十二虚岁那年,已经是83年了,在村里买个变压器还是不方便,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以前我爹已经花七块多给我 ...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许多事情是现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的。
当年的“无线电”杂志就介绍过用灯泡降压的收音机;用铁丝制作的
变压器,铁丝先要退火,放在煤炉中烧红,之后在炉中随炉一起缓
慢冷却…….当年的一些进口收音机也是无变压器的,通常是用110V
供电,为使用220V电源,要换用一根降压电源线,即电源线中是一
根电阻丝。本人那时曾异想天开的想制作录音机,开始是用部队靶
场捡回的野战电话线中的细钢丝,后来是用烧过的废锯条上刮下的
氧化层研成末混入猪皮膘胶中涂到裁成条的水泥袋牛皮纸上………
        匮乏也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许多事情是现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的。
当年的“无线电”杂志就介绍过用灯泡 ...

还别说,那涂了钢锯条粉的洋灰纸能录音的可能性很大,比我想的靠谱,我是想用钟表里拆出的发条录音,当然是因没那么大的马达烂尾了。当时想得是用小变压器的铁芯去掉一部分当磁头,线圈就用现成的,那玩意儿和发条也比较般配。
电源线当降压电阻的收音机我是没见过。
我表哥弄的那个铁丝变压器的铁丝应该没退火,反正我没见他烧铁丝。可能为省二极管,次级还绕了两根缠了缝纫机线的铜丝。
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估计那收音机里的电容也不怎样,总有呜呜的交流声。
有一回,我在缝纫机底线梭上绕了一些线        圈,准备和破磁铁放在磨薄了一面的擦手油盒里当耳机,把线圈串在收音机和铁丝变压器间试通不通,突然发现那呜呜的交流声几乎没了,当时我不懂什么电感云云,但记住了在那里串线圈能减少交流声,也学着表哥用细铜丝缠缝纫机线绕在缝纫机的那种塑料线轴上做了个线圈。表哥来了又在那个线圈上与绕的铜丝垂直穿绕了一些滥铁丝,效果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年龄和我差不多,不知道楼主是否见过一本60年代初的《中学生》杂志,忘记是哪一期了,那上年曾经刊登过 ...

知音难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别说,那涂了钢锯条粉的洋灰纸能录音的可能性很大,比我想的靠谱,我是想用钟表里拆出的发条录音,当然 ...

少年时不知天高地厚,曾收集过许多废灯管荧光粉,想做示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年时不知天高地厚,曾收集过许多废灯管荧光粉,想做示波管。

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是白炽灯,十二三岁只见过吊灯管的铁链,后来到了太原上学才摸到了灯管。
十一岁,也就是82年,从别人家的烂收音机里拆了个喇叭,以为动圈扬声器是像当时常见的耳塞机,以为那磁铁里有线圈,破坏了喇叭却连一寸漆包线都没找到,直到来年农历四五月才通过另一个喇叭弄清动圈喇叭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照,费心了。至于该不该删帖,各位坛友心中自有度量。本类作品完成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 ...

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这类设计不完善。我管理视频监控类工作。监控24小时工作,这类电源用在24小时工作的环境里我比较烦。容易坏。也许言语过激了。

网友:
这个帖子的讨论开始往良性方向发展了,我刚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能引来大量的砖头,而不是玉。本坛以前这种说到直接用市电的贴子,结果都是那样,这次看来还不错。
其实直接用市电的机器,不仅有电子管的,在彩电时代,日本也大量生产,也没看到铺天盖地的骂声,其实做足安全工作,那就是安全的,不懂电或者马大哈的人随意打开机箱,机器里有变压器也一样会可能触电,重要的是要遵守规程。
开机箱搞七搞八的时候,如果担心安全,那就上隔离变压器吧,就像以前修彩电时一样。

网友:
若干年前,一个万用表,一个电源变压器,一把电烙铁,都是大件,不能轻易得到。

同样是在八十年代,我也曾试过:

用 40w日光灯的电感镇流器的铁芯,制作电源变压器,拼凑一个供半导体收音机使用的稳压电源。获得成功。但手工不行,经不起长期使用。

也用过铁丝做变压器铁芯的替代品,不成功,来不及付诸实际应用,就烧了。

甚至于八十年代末,还用铁壳电容降压,做过给镍镉电池充电的电源。成功,但总担心它不安全。

网友:
“代用”变压器,最成功的一次,是用一个现成的开关接触器的铁芯和线包加绕一个次级当变压器用。

380 V 的线包,用在 220 V 里,一点也不热。

电容降压充电方式,在一些小家电中至今仍很常见。

如,与 4 V 微型铅蓄电池配套,用在充电手电筒、小充电应急灯、可充电的电蚊拍里。

网友:
顶楼图中,单看降压电容,就有三种版本。

第八图,用的是 0.47 μF  。

第十图,是 1 μF  。

第 九、 十一图,是 2 μF  。

楼主当年是做了大量的试验的。

网友:
当年电网纯净,这样的设计也说的过去,为降低成本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在仿已无实际意义了,仅电源引入的干扰,就已无法正常收听了。作为一种怀旧,欣赏一下电路亦无不可。

网友:
电容降压电路可以给收音机供电,供电效果也未必比用电源变压器差,但是必须做好防护。
物质匮乏的年代,用电容降压电路代替电源变压器给收音机供电,这无可厚非。然而,为了适应电容降压供电的“恒流”输出特性而把收音机的功放电路做得如此复杂,大功率三极管都用上了,我认为完全没必要,更不划算。收音机使用电容降压供电,功放仍然可以使用经典的直接耦合互补OTL功放,这样,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都省了,切换开关换成双刀双掷开关,交流供电时把功放工作状态切换成甲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对楼主的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深感佩服。曾经看到过一款电动充电剃须刀的充电线路中,拇指盖大小的充电变压器初级线圈里串了电容限流,次级接二极管整流。初次极圈数都不多,起到隔离作用。似乎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
我曾经维修一台2010年左右生产的21吋乐华CRT电视机,在切断本机的电源开关下检修电源部分,结果触电了!为什么?因为该机电源开关采用单刀的,也就是关了电源开关,只有切断电源的一条线,另一条线仍然与市电相连。我维修过数千台电视机,电源开关全部都是双刀的,都是同时控制两条电源线的,乐华为了省钱都可以这样做,也能通过国家的相关安全论证。
所以,本帖中收音机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种设计的安全性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和当年南京市郊县”高淳放大器“有的一拼。在当下物资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已经没有意义了。毕竟有个高压的热端用手有可能触碰到,不安全。再说现在那个电磁污染太厉害,即使安全也是噪音一片。
熊猫B-11机子高档吧?交直两用的,可是我在居民楼里用交流电,也没法听。交流电源目前也就数字收音机不怎么怕他,调频段更不怕。

网友:
这款交流收音机估计电流声很大的

网友:
个人觉得,就算内设220小变压器,也得采用小型插头插座与外部接合,同时考虑内部220引线不能虚焊开焊,因为我遇到过廉价老年收音机内部插座引线脱开的情况,同样是危险的。

只要是爱好者本人使用,其他人不接触,其实都问题不大,因为打开后盖,不管是热底板的电容降压,还是220小变压器的,都需要谨慎操作。建议改用18650电池改造较为合理。

如果爱好者喜欢电容降压这种简便技术的,只有一种情况----台式、封闭后盖,可以用,需警示今后别人接触这台机器时的危险性。便携机实无必要。

网友:
电容器给市电降压,总是不太安全,万一漏电,就要吃席……

网友H:
电容降压未尝不可。现在手机充电器有几个是变压器降压的,不都用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容降压未尝不可。现在手机充电器有几个是变压器降压的,不都用吗。

现在手机充电器应该都是开关电源的。与电容降压不一样。倒时很多LED灯时用电容降压的。现在小变压器也很容易得到,价格也很便宜。个人用不值得这样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容降压未尝不可。现在手机充电器有几个是变压器降压的,不都用吗。

你真逗!人家那开关电源都是初次级相互隔离的,与这个两码事。
大家说的安全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以前的热底盘晶体管收音机几乎就没有,电视机倒是有的,但人家的设计可以确保一般用户能安全使用,连天线插头里面都有隔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手机充电器应该都是开关电源的。与电容降压不一样。倒时很多LED灯时用电容降压的。现在小变压器也很 ...

谢谢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真逗!人家那开关电源都是初次级相互隔离的,与这个两码事。
大家说的安全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以前的 ...

谢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