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电动车使用体会

楼主(2025-02-05):
       我在2009年买了第一辆电动二轮车,之后一直使用,中间又新买过两辆,到现在已经15年了,也使用过多辆其它品牌的电动车。说一说对国产电动车的一些意见,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同质化严重,没有各自的特色。
      最影响使用的就是锁!由于电机和后轮一体,所以停车时只能锁前轮(后轮使用蝶刹锁的除外)。现实情况是停车场地狭小,所以这种情况使用很不方便!但后轮和电机一体,在后轮留锁孔不容易,但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必将大卖,因为解决了一大难题。其次是仪表盘,不管是液晶屏还是专用的 LED 屏,为了白天能看清楚,所以亮度很大,但到了夜晚,显得格外刺眼,有时候夜间行车,只能用不透光的东西将屏幕盖住,否则真是因为太刺眼而影响看路。再一个问题是档位的速度设置,我目前使用的车一档最高速度30公里每小时,二档40公里,三档50公里。在使用中觉得一档最高速度设置成15公里每小时比较合适,适宜爬长坡。二档设置成30公里,三档设置成50公里,拉开速度距离。另外:每次开机默认是2档也很不方便,应该设置成记忆上次关机时的档位(这是针对电脑切换档位的车型,硬开关切换的没有这个问题)。某些车型的自发电功能 (xx FAR )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现实使用最大的作用是在下长坡时当电磁制动用,可以不磨损刹车片!前几年生产的车,有些有自动巡航功能,这个功能在跑长途时特别有用,可以不用一直扭着转把,这样手不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年生产的都没有这个功能了。如果不一味追求载重或速度等特殊情况下,电机功率没有必要越做越大,看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有些二轮车的功率比载重三轮车都大了!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反而增加了不少成本)。电机功率越做越大就是为了提速快?如果电机功率小了,是不是就可以在后轮留出锁孔的位置了?

本文为原创,保留版权!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建议很不错,后轮不能锁车我也感觉太不方便。

网友:
骑电动车比楼主年限更长,应该是2000年就骑了,以前电车技术不到位,使用起来不方便。从2009年之后应该是技术成熟了。楼主说的几档,其实就是控制输出功率,低档并不一定扭矩大。

网友:
后轮不使用碟刹的电动车有好多锁后轮的啊,就是后轮轴旁边装的,钥匙一转就锁好了,我之前骑得就是这样的,爱玛的。楼主说的是电摩吧?

网友A:
骑了几十年跨骑,就是不敢骑没有离合器的电动车和女装摩托车,
看见很多人停车不拔钥匙而出意外,心理有压力

网友:
骑电动车经历过两次控制器失控,非常可怕。
最近一次,刚坐上去接通电门,电动车就往前窜,横冲直撞。好在是在停车场内,如果是在大街上后果不可想象。

网友:
普通代步工具而已,能凑合用就行。
追求功能和性能可以考虑九号和小牛,虽然贵但是各方面优势明显。

网友:
自动巡航定速功能非常适用!

网友:
确实有点进步了,
      比之前好很多的,同质化真的很严重,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现在都是国标了,超过25/小时就是非标车不能上路的,建议楼主直接买助力车。

网友:
现在应该到处是摄像头,不用锁车吧。本地偷电瓶的很少听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骑了几十年跨骑,就是不敢骑没有离合器的电动车和女装摩托车,
看见很多人停车不拔钥匙而出意外,心理有压 ...

  如果所在城市没有禁摩,买燃油摩托车就没有了电摩续航短,电池损耗快的问题。我先是开踏板摩托车,后来一直用跨骑摩托车。去年换了辆合资本田,座高比很多125踏板摩托车还低,10.8升的油箱有500KM的续航,开着很省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所在城市没有禁摩,买燃油摩托车就没有了电摩续航短,电池损耗快的问题。我先是开踏板摩托车,后来 ...

合资本田这么牛?是哪个厂出的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资本田这么牛?是哪个厂出的什么牌子?

  全包落地大约7300,链条机,骑行平稳,安静,半年我开了大约6000公里。后面平躺一台65寸液晶电视机,前面还有足够宽的座位。

网友:
我的就锁龙头锁    前几年GPS便宜的时候装了个   后面到期不能充值拆了   天冷长时间停的时候锁下龙头锁    平常就拔掉钥匙   我的车里有原装电瓶加了组6020铁塔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