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迁移到.m盘

楼主(2025-02-05):
原来主板故障16G内存只认8G,经常卡莫名其妙死机,系统盘和硬盘全部迁移到了超微 x11sca-f主板上,Intel(R) Core(TM) i5-9500T CPU @ 2.20GHz   2.21 ,内存16G,应用软件多没有重装系统,通过360驱动等软件更新硬件驱动,超微 x11sca-f主板上有一块1T的.m盘一直空闲,原来120GSSD固态硬盘容量太小,很多软件都安装到其它盘,还是空余容量少会警示红色。请教能否使用DiskGenius把系统盘迁移到.m盘,网上搜了不确定行不行,谢谢

网友A: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系统迁移

网友B:
我用DiskGenius转过系统,但,是从minisata转到minsata盘。
估计楼主的情况要在BIOS中设置为.m启动优先。

网友C:
可以,我试过,当时用傲梅反而不行,后来DiskGenius成功了

网友D:
你这里没用到uefi,那么直接ghost也行,DG也行。之后改bios启动就ok.

网友E:
迁移时可以使用复制,原版留一份。你原来安装到其它盘的软件,迁移后把盘符改成与原来电脑一样的,看能启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系统迁移

谢谢,网上看到傲梅迁移的文章,平时磁盘分区操作少只接触了DiskGenius,w10系统的磁盘管理工具常用整理碎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DiskGenius转过系统,但,是从minisata转到minsata盘。
估计楼主的情况要在BIOS中设置为.m启动优先。

谢谢,BIOS启动项U盘或SATA硬盘启动顺序调整用过,这个.m启动优先还没注意,先看看这个主板.m启动优先启动能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试过,当时用傲梅反而不行,后来DiskGenius成功了

谢谢iffi123老师,网上有提到,有的迁移会出现引导部分可能有问题,还有迁移注意什么事项,迁移后相关应用软件不用重新安装,可以直接使用把。手头有几个软件使用破解版重新安装比较麻烦,每重新安装一次系统,相关软件都要折腾一遍,这次换主板cpu,把系统盘换了挺省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没用到uefi,那么直接ghost也行,DG也行。之后改bios启动就ok.

谢谢,使用uefi直接ghost也行或者DG,知道ghost,网上下载的系统有的就是ghost版,自己没有ghost过,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迁移时可以使用复制,原版留一份。你原来安装到其它盘的软件,迁移后把盘符改成与原来电脑一样的,看能启动 ...

谢谢,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行就把应用软件都在重新安装到.M盘上,1T容量系统和软件都放到.m盘也够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iffi123老师,网上有提到,有的迁移会出现引导部分可能有问题,还有迁移注意什么事项,迁移后相关应 ...

只要目标硬盘比原硬盘大, 使用全盘克隆(原硬盘所有分区)就不用担心启动问题,等迁移成功,再把多余空间单独划出来

网友F:
系统克隆 再做一下启动项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目标硬盘比原硬盘大, 使用全盘克隆(原硬盘所有分区)就不用担心启动问题,等迁移成功,再把多余空 ...

收到,全盘克隆迁移比较保险。原盘就一个分区,克隆后只是原盘容积,多余空间单独分区,系统盘迁移不能扩展容量,使用中临时文件,系统升级更新扩容还是有压力,网上看到有介绍可以无损扩展分区容量,也是没有具体使用过,迁移后如果不更改启动盘顺序还能保证原来系统盘正常运行,倒也可以试试,不行恢复到原来系统盘运行。

网友G:
还是PE启动用ghos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克隆 再做一下启动项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系统克隆没做过,网上看看怎么弄,刚刚碰到自己弄了一个NAS安装的debian12,原来一直是120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安装是选择程序自动分区安装,主板只有2个SATA接口,也不需要开启和运行速度多快改用4T机械盘做启动盘,想安装系统分区更合理,手动分区安装系统,安装是连网更新,每次安装都是几个小时,安装完毕重新启动,系统引导区有问题,反反复复折腾好几天才解决。有点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PE启动用ghost吧

谢谢,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安装W系统,这样就要重新安装应用软件了。应该不可知问题比较少。

楼主:
使用DiskGenius把系统盘迁移到.m盘了,可是超微 x11sca-f主板进入BIOS中设置为.m启动优先,看不到选项。服务器主板比较复杂,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首先.m盘作为启动盘要改UEFI启动,采用UEFI启动,硬盘分区就要从MBR改为了GUID格式。网上搜有DiskGenius软件也有硬盘分区从MBR改为了GUID格式功能文章,还有主板NVMeFirmware source,项改为AMl Native support值,最后主板改UEFI启动,原来系统原来专门查了是BIOS启动,比较麻烦,原来搜.m盘作为启动盘引导区问题不能启动不明觉厉

网友H:
什么是 .m 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是 .m 盘???

记录找不到了,电脑标记.m,搜M.2NVMe固态硬盘或者m2,还有M.2SATA协议的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找不到了,电脑标记.m,搜M.2NVMe固态硬盘或者m2,还有M.2SATA协议的口

看明白了,那个 .m 是卷标,也就是你自己给那个盘 (确切说是分区) 起的名字。

网友D:
只要bios如果支持"legcy+UEFI"模式,NVME做启动盘可以不用做成GPT分区,用传统MBR分区也可以。

如果用UEFI的话,假如调整过分区后并恢复过数据,一般要运行一次“windows NT启动修复”,重新修复一下ESP分区引导项,这个程序在绝大部分PE的会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bios如果支持"legcy+UEFI"模式,NVME做启动盘可以不用做成GPT分区,用传统MBR分区也可以。

如果用UE ...

感谢指点,主板有传统模式、UEFI模式和传统模式+UEFI模式,也就是您说的"legcy+UEFI"模式把,这样就简单了,现在没在家过两天回家再试,如果只用UEFI模式启动,是否先用DiskGenius软件分区M2为GUID格式预留ESP分区和MBR分区,再用DiskGenius软件迁移功能迁移到新分区,在运行一次“windows NT启动修复”,重新修复一下ESP分区引导项。我这个NVMe固态硬盘买来一直空闲没有用,网上搜使用速度快效率高,热量大,散热怎么做,在机箱前脸加了一个风扇行不行。

网友D:
你最好启动时按F12(也有的主板是F10,F8等),看看启动菜单里面是否能列出你的nvme硬盘,有的话,直接ghost过去就行.

你的cpu是9代,这代主板应该不支持PCIE 4.0,那么NVME的温度不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cpu是9代,这代主板应该不支持PCIE 4.0,那么NVME的温度不会高的。

谢谢,知道了PCIE 4.0速度更快NVME的才会温度高 ,不用操心固态硬盘温度问题了。

网友I:
      用DiskGenius试用版完全可以满足你的系统迁移工作,但不建议用破解版的,因为系统迁移时会有闪退现象。
      用DiskGenius试用版可进行:
1.系统迁移方式     迁移时对支持UEFI的电脑,可指定迁移后是否更改系统的启动项。
2.克隆硬盘方式     因为你的目标盘是大于源盘的。

    要系统迁移操作最简单还是用西数的:Acronis True Image for Western Digital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DiskGenius试用版完全可以满足你的系统迁移工作,但不建议用破解版的,因为系统迁移时会有闪退现象 ...

谢谢老师提醒,DiskGenius可能是PE安装盘带的,不知道是不是试用版,比较老,没有“指定迁移后是否更改系统的启动项”选项,迁移没有出现问题,迁移是在主板传统模式bios启动模式下做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修改为UEFI模式启动。

楼主:
我是在外面电脑用新下载的DiskGenius进行模拟迁移系统操作,系统盘是MBR,可迁移硬盘是GPT,软件不支持,回去要进行迁移怎么弄。

网友:
需要进行MBR 转 GPT 分区的工作, 可以用傲梅分区助手转换, 也可以用MBR2GPT 命令行工具转换,都属于无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