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就想整理整理

楼主(2025-02-05):
就是想整理整理

网友:
线杆子也蛮受罪的。

网友:
这个杆子承担了太多看着都头皮发麻!

网友A:
这个如果外行理起来有点难

网友:
处理这些问题,只有阿三哥能行。

网友:
书童老兄,我和你有同感。电线杆子不堪重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外行理起来有点难

说难也不难,最终用户端剪断,从接线盒子端的拆下来,一抽一拉就好了,或者两端一拆,外面的线不理也罢。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单位实习期间跟着外线老师傅安装或处理电话故障就干这个活:安装电话的时候,找到末端的接线盒,在空余可用端口接上线(在这个之前首先与机房局端联系,确认这个端口是可以使用),然后经过这些电线杆拉线....最后拉线入电话用户家里。处理电话故障也是类似如此:拿一个便携的电话机在接线盒端接入这个号端,看看在盒子前面的线路是不是没有问题,如没有问题就确认是后面的用户接入线这段问题,重新拉一条线入用户家就好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整整了太乱了

网友:
这种乱拉线现象看来到处都有啊!一个师傅教的。

网友:
半夜起床,关掉所有监控,全剪掉

网友:
嘿嘿,

   看着头皮发麻,,,

网友:
其实大多数线是没用的废线

网友B:
唉 !公共设施没有合理管控,造成混乱和浪费,也不好看。
其实,现在城市县乡都有类似情况。线杆产权单位胡乱放权,各部门各行其是,你拉一根线,我拉一根线,只装不拆。损坏了的,废弃了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认真梳理的话,这一杆子乱线能扔80%以上,剩下的,一根铅笔粗细的光缆就能解决问题。  类似还有各种红布标语,只管张挂,没人拆除,脏兮兮的打着卷随风摇摆

网友:
这种7成都没有用处的,  还没价值,   不想拆就再来一条, 时间长了就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村就是这样 ,开始4条线,  移动 联通,电信,广电,  下面运气不好 ,  可能会有几个箱子 ,   开始是能看的过去的 ,  之后  , 就是各种专线了 ,比如又增加4条  ,然后可能某个线断了,  又是一条 ,时间长了,   加上一些用户线,  捆的能有水桶粗 ,哪天断了, 一般是压坏了 ,  又从4根开始 , 往复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 !公共设施没有合理管控,造成混乱和浪费,也不好看。
其实,现在城市县乡都有类似情况。线杆产权单 ...

都是外包的,   线还没什么价值 ,  自然只挂不拆了, 村里可多类似的,不过比镇区干净多了 ,毕竟  你想拆随便  只要知道哪个不用就行了, 大把弄回去当晾衣绳的 ,   所以就很整洁 ,    比如我们当地 ,就一根线,要多干净就有多整洁 ,没人动 ,

网友:
把活儿干成这样的单位绝不是什么好东西,看样子很像广电局的做派 。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家正规运营商不会在线杆上设置集线盒,他们都是根据户数设置落地的集线箱。线杆上设置集线盒,皮线光缆从用户家里拉到这里,剩下的半盘线就随手一挂,插入插头走人(用户号牌都不准有,后期检修只能猜是谁家的)。今天挂半盘,明天挂半盘,一分八的集线器就是八个半盘,滴流当啷的就成了这熊样子。单位负责施工的头头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干成这样还能验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外包的,   线还没什么价值 ,  自然只挂不拆了, 村里可多类似的,不过比镇区干净多了 ,毕竟  你想 ...

石家庄,省会城市,我经常见路上的线杆还挂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线电视电缆,还有好多断头的大母手指头粗细的电缆,他们明知道是废弃不用的也不管拆,只管继续挂。一根钢绞线挂着大腿那么粗的各种线缆

网友:
剪不断理还乱啊。哈哈

网友:
不会是泰国吧?